[家电] 更換史密斯儲水式熱水器CEWH-50P6鎂棒

楼主(2021-12-13):
更換史密斯儲水式熱水器:CEWH-50P6鎂棒熱水器熱水出水又很慢了,以前是冷水進口的水閥老化坍塌堵塞(大部分熱水器出水慢的原因,建議更換不銹鋼水閥),這次怎麼測試,都是熱水器內部堵塞,覺得應該是水垢太多了,畢竟差不多十年沒清洗過

這個六角螺絲中間有突出,只能用特定的螺絲刀才能擰出來,幸虧買的鎂棒哪裡買兩根,送更換的工具,附帶了這樣特定的螺絲刀

拆前先拍下線的接口,本來想把加熱管也拆下的,發現還是要特定設備才能,只拆下了鎂棒,拆下來非常費勁!

鎂棒一拿出來我也驚喜到了,13年11月開始用,每天頂多開2小時,鎂棒還這麼完整,商家說是水質比較好,也就是可以不用更換

從鎂棒口灌水進去,倒出來的水比較多鐵鏽,恐怕是鎂棒的那個鐵螺絲上面的?

第二次灌水後出來的水,還是有點黑黑的

最後還是把熱水器裝回去,用這種建議的裝置加入一斤檸檬酸,60度燒半天,這樣清洗下

PS:熱水器非常重,舉起啦很難平衡力量,我裝回去時都搞到手抽筋了,非常難裝,其實還是直接售後花200多叫人過來維護最好
或者知道鎂棒還有的情況下,直接用上面的簡易裝置清洗就好了

网友:
有钱请人搞肯定好

网友A:
厉害,,那个东东是不是加了前置过滤器,,我这边见过镁棒就剩下中间那条3MM铁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那个东东是不是加了前置过滤器,,我这边见过镁棒就剩下中间那条3MM铁丝的 ...

我家沒前置過濾器呢,反而這簡易清洗工具贈送了一個過濾棉,用完可以作為前置過濾器使用

网友B:
有的地方确实镁棒消耗的少,好像镁棒消耗少的水里也少有水垢,不然水垢多了也需要及时清洗。
楼主的镁棒是装在电热管座上的吗?很多镁棒是跟进出水管并排的一个螺丝口上安装的,会拆卸方便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地方确实镁棒消耗的少,好像镁棒消耗少的水里也少有水垢,不然水垢多了也需要及时清洗。
楼主的镁棒是 ...

是和熱管平行的,拆下確實比較麻煩,和進出水管並排的是所謂的排污口,確實方便很多,我給我姐的萬家樂拆過,她家的水垢很多,鎂棒像被蟲子咬過一樣很花了

网友:
这样子完全没必要换,甚至腐蚀的麻麻赖赖的都不用换,除非腐蚀漏出中心加强铁芯才用考虑更换。

网友C:
好大一根镁棒,换下来的可以用来打火生火应该能用吧?

网友D:
这个设计热水器的老姐该吃家伙,我换过海尔的镁棒,就在排污口旁边,比较好拆

网友E:
我家的去年400让售后的过来更换,结果镁棒拆不下来,然后就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那个东东是不是加了前置过滤器,,我这边见过镁棒就剩下中间那条3MM铁丝的 ...

过滤也只能滤掉固体杂质,里面的各种溶解在水里的杂质还是无法改变的。

网友:
弄个空气能

网友F:
后排提醒,装完之后一定要把里面水上满了再通电,防止水没满干烧,烧坏发热管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家沒前置過濾器呢,反而這簡易清洗工具贈送了一個過濾棉,用完可以作為前置過濾器使用 ...

别用,老化炸了赔楼下装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大一根镁棒,换下来的可以用来打火生火应该能用吧?

把原來的裝回去了,新買的鎂棒打算退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设计热水器的老姐该吃家伙,我换过海尔的镁棒,就在排污口旁边,比较好拆 ...

很多牌子都是,同時充當排污口用,不知道是否有設計專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去年400让售后的过来更换,结果镁棒拆不下来,然后就走了。。。

確實是非常難拆,很緊,我堂妹上年也是報過400,只是前來看看說沒問題,什麼都沒搞就走了

楼主:
沒空間裝空氣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后排提醒,装完之后一定要把里面水上满了再通电,防止水没满干烧,烧坏发热管 ...

對,這個確實,要放水排氣,等出水來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用,老化炸了赔楼下装修

新的便宜的也一樣會有機率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