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ViewSonic优派有线光电鼠标MU155

楼主(2021-12-13):
优惠购推荐的ViewSonic优派有线光电鼠标,型号:MU155,券后5.1元包邮。到手的是有声版,按键手感重了些,还算灵敏;外壳使用的塑料材质不是很好,有异味;连接线用的是四线的铁芯线,线长1.2米左右,非标色谱;USB接口是铁外壳镀镍铜针脚的。拆开看了看,电路比较精简。微动开关是国产的精顺BOMJS,浙江省乐清市精顺电子有限公司出品;滚轮微动品牌不详;8脚传感器芯片YS8108B,深圳市汇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品。这个价位,整体做工相对还算说得过去,不知道是否耐用?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ViewSonic优派有线光电鼠标,型号:MU155。

YS8108B
深圳市汇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品,是一款高性能、低功耗、低价位的 CMOS 处理的单芯片 USB 光学鼠标,内部集成了 DSP 单元,提供内部RC(无需外加电阻),无需机械移动判断。

精顺BOMJS
微动开关,浙江省乐清市精顺电子有限公司出品

连接线用的是四线的铁芯线,非标色谱。

相关链接:

拆一个AOC有线光电鼠标MS110

网友A:
好精简的鼠标,看上去不像高档货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鼠标插上去底下灯会亮但是鼠标没反应会是哪里的问题呢,另外一个是插上去鼠标自动正方形里面转圈

网友C:
外壳是仿DELL的,优派显示器不错,键鼠就算了,感觉是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鼠标插上去底下灯会亮但是鼠标没反应会是哪里的问题呢,另外一个是插上去鼠标自动正方形里面 ...

排除外围元件损坏或接触不良的情况下,传感器故障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是仿DELL的,优派显示器不错,键鼠就算了,感觉是山寨的。

这种显示器品牌的低端鼠标,估计是代工贴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精简的鼠标,看上去不像高档货

一分钱一分货,这个价位,整体做工相对还算说得过去,只是不知道是否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除外围元件损坏或接触不良的情况下,传感器故障的可能性较大,

是PIN传感器吗?

网友:
低值易耗品

楼主:
就是主板那个中间部位,两边带脚的黑块。

网友D:
优派现在还在吗?当年它家的显示器好像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派现在还在吗?当年它家的显示器好像还可以

优派显示器现在还有售,鼠标估计是代工贴牌的。

网友:
一看到乐清会联想到出名的义乌

网友:
”低值易耗品“  ……外围电路 一个 电阻 一个 电容 ,一个led ,滚轮编码 ,三个按键 ,,,,自己加快铁配重?还印说明书干啥 ,坏了直接丢

1.5k 降压 5v 到 3.x (保护接受器)  ……这个可以省,快点坏就好

网友:
这鼠标正面长得和dell的ms116p一样,不过dell的底部要精致不少

网友:
里面连个配重都没有。。。

网友:
插接件都省了,感觉也就值九块九了吧

网友:
焊接线都是假货。

网友:
简陋正常,现在集成度高,低档鼠标一个芯片顶原来全家。

性能有点儿一般,1500dpi仅能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