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小米电视4c变砖,可以进入recover模式,拆机扁一下

楼主(2021-12-13):
故障状态:开机进入小米标志后,出现蓝屏小米标志,然后黑屏;可以进入recover模式,三清后重启,还是老问题。小米售后检查后说,主板坏了,换主板320,维修费120,太贵了,我们穷苦人啊,贫穷使人勤劳进步,某宝上淘来主板,装上后,杯具了,涛声依旧,哪位大拿帮看看,到底是啥问题,谢谢了。

网友:
这个只能是主板的问题了吧。估计买的是不会是也是有问题的,中奖了

网友:
你买的板不能用,退回去换一张。

网友:
电视就两块板,一个电源板一个主板,你这显示正常,能正常显示,就说明面板和电源板都正常,那就只有主板问题了

网友:
有便宜的解决方案,直接去找固件包,刷一下就好了,你偏偏选择了一个最贵的,结果买来的主板还是坏的,赶紧退了吧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个小米电视(15年买的),原先开机开不开 刷机了 中途又断电重启了  recovery都没用了  后面也换了个主板,跟你一样  当时不知道 先是电源坏了,以为是系统,刷机刷一半死机了BootLoader损坏了估计,也没有809H那种专门的写EMMC的,后面直接淘了个主板换上,用到现在。  看看电源吧!

楼主:
买的板退回去了,要他们重刷系统;老板讲这个问题他们解决不了,退款了

网友:
买来的也是坏的,这个可能性不大吧,试试拔掉按键板试试

网友:
国产等离子阿里云系统8年了没问题。用出厂包刷一遍,不行另当别说

网友A:
如果二三十年前的家电维修也是这样动不动就换板,厂家早就关门大吉了。

网友:
退货无忧的话,再淘一块主板看看呗,自己折腾刷机什么的还是比较麻烦的。再一块还不行那就可以考虑是别的问题了。

网友:
刷机的话有刷机包就不难的。。。

网友:
买来的主板也是坏的,换一块吧。

原机是闪存芯片坏了,本人一台55A的电视同样问题,刷机也解决不了问题,要换芯片后再使用恢复工具软件刷机才能修复。

网友:
小米的设备系统都容易损坏

网友:
买来的主板不一定是新的,也不一定是好的。我修洗衣机的时候就这样,错误的相信店家,那顿折腾,别提了

网友:
淘宝找刷机包,几元钱

网友:
感觉还是机顶盒方便,坏了换一个也好搞。

网友:
这种智能电视有没有单纯的HDMI信号接受模式?像普通电视一样只接受信号当显示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二三十年前的家电维修也是这样动不动就换板,厂家早就关门大吉了。

2000年以前没有液晶。crt电视软件技术是总线数据,没有调整方法和厂家维修手册,或者带数据存储器,也一样废了

网友:
我感觉也是,买来的主板也是个坏的,如果退货的卖家说他们测试是好的,那就重新买块电源板试试,看看是不是电压不稳造车的内存损坏。显示器明显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