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4t硬盘到了,斐讯h1添加12v,用什么密封固定,704?705?

楼主(2021-12-13):
以前300买的3t,现在270买4t,可惜还是太小
这么便宜的硬盘,再花60买一个希捷硬盘盒总觉得不合适
就用闲置的2.5斐讯硬盘盒改造一下凑合了,反正是冷备份用,一个月可能开机一次
4t与3t的区别,磁头运行更安静了,没有那么严重的炒豆子声,真不错。但是有低频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的声音,一直嗡,脑仁疼,md还不如3t炒豆子,磁头移动才会响
而且启动速度相对有些慢啊

然后想起过去80g老硬盘有节奏的嗡_嗡_嗡,买过一个光驱位减震架,拆下来试试
完全体就是这样

你猜怎么着,不用完全体,只是用螺丝拧紧这两块铁板,硬盘就不嗡了,比3t还安静,这算什么原理,紧箍咒吗,真是m属性

最后是这个线,要用胶固定一下,705透明更漂亮,但是还没有下单,与704比,足够牢固吗?不懂啊,哪个好

网友A:
705这玩意过几天会发黄

网友B:
704只能美观优化,但是还是不耐扯,,,,,

网友C:
我的安钛克P280机箱 插了4块硬盘后 盖上面板嗡嗡响 也很烦

网友D:
这个硬盘到底是3.5寸还是2.5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5这玩意过几天会发黄

会发黄啊,那就704算了
焊点这么丑,透明就暴露了

网友:
705不粘我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硬盘到底是3.5寸还是2.5寸的?

3.5寸盘,网件的12v3.5a电源接在h1的12v针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安钛克P280机箱 插了4块硬盘后 盖上面板嗡嗡响 也很烦

上光驱位减震架试试

楼主:
斐讯这主控,硬盘休眠也太快了,5分钟?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4只能美观优化,但是还是不耐扯,,,,,

那怎么固定好

网友E:
270买4t,有这个价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270买4t,有这个价格吗???

翻新硬盘

网友F:
我听他们说4T的盘翻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听他们说4T的盘翻车了

网友G:
1212之前, PDD海康4T全新盘最低价356,保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G:
1212之前, PDD海康4T全新盘最低价356,保3年.

什么牌子,是叠瓦吗
全新我就买6t8t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牌子,是叠瓦吗
全新我就买6t8t了

WD40PURX紫盘,监控盘,不是叠瓦的,近几天百度硬盘吧都在议这个。京东价可是530多的。

网友:
好思路,好想法,我也是自己做了19V转12V和5V供电给4T3.5的硬盘的,用在笔记本上面,效果不知多好用。都挂成下载机了。灵活性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