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INA3221电压电流表不好玩。

楼主(2021-12-13):
本来看中它是三路电压电流,还可以设置报警输出什么的。结果到手一点亮傻眼了,13位ADC,电压最大26V勉强可以接受, 电流6.7A时3MA一跳,电压8MV一跳。关键是按手册加上保护电阻后3V有2MA底数,20V有18MA底数。去掉保护电阻直接短接(1通道)没有底数,看来没什么好玩的了。

网友:
看这颜值不错
TB买的?
请问啥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颜值不错
TB买的?
请问啥价?

自己做着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着玩的。

能写程序的都是高高手!
几寸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写程序的都是高高手!
几寸的屏?

0.96字数补丁

网友:
2楼接盘侠,楼主你出给他吧

网友A:
出吧,
电压电流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吧,
电压电流范围?

不出,只做了一个,自己玩的。最高26V电流6.67A,用的12毫欧取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出,只做了一个,自己玩的。最高26V电流6.67A,用的12毫欧取样。

很棒!

网友B:
13位ADC???还有电压都二十多V了,你还要1mv一跳的有啥用?电流1ma一跳算正常。但是可以做跳档的。超过1A的都可以10ma一跳了。太小的电流就没啥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位ADC???还有电压都二十多V了,你还要1mv一跳的有啥用?电流1ma一跳算正常。但是可以做跳档的。超过1A ...

去掉一位符号位只有1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