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修好-烧毁的9.9¥电容点焊机控制板

楼主(2021-12-13):
先安慰一下@tyuka坛友,之前掳九块九点焊机控制板,性能还不错,被折腾挂了。我厚着脸皮要来研究研究。

入了玩具示波器,我的点焊机被我玩出花来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8147-1-1.html

收到快递,里面是两块点焊机板子和一个笔记本硬盘,感谢坛友的热心赠送。
两片板子是并联使用的,很暴力。都不幸牺牲了,默哀。

因为我手里也有一片这个板子,不幸单片机被击穿了,所以厚着脸皮要来坛友的板子,试试看能不能把单片机移植过来。

上电试机,证明单片机是好的,因为mos击穿,所以一直触发,波形欧克。

先上热风枪拆坏掉的芯片,看到不仅mos糊了,连焊盘也都碳化了

拆下来的12粒mos,型号不用说了,常见的4n04R8,论坛有很多资料了,按外观损坏的大小顺序排排坐。

焊盘附近碳化

焊盘底部的碳化

连mos的引脚都被高温与铜箔焊到一起了,连腿带肉都扯下来了,碳化的玻纤用镊子轻轻一刮就起毛了

两片板子碳化位置惊人一致,都在倒数一二位的两个mos焊盘

看到很多人买到假的mos,正好拆开看看正品mos的晶圆,面积很大,占了一大片,
从烧坏的位置看,至少有5根并排粗壮的键线,保证大电流

最后晒一下48-28ah大电池吧,玩电池就是坑

最后,板子烧坏的原因据说是示波器探头碰到了不该碰的位置,导致mos触发后停不下来最终烧毁,证明点焊机还是很威猛的,需要小心操作。
这个贴子主要是为了感谢坛友的友情赠送,顺便研究一下点焊机控制板的电路原理,以及烧坏的原因。
可不是给坛友伤口上撒盐,勿怪~

更新,悲伤故事:好不容易干到半夜整完,焊了几个电池,爽爽爽,然后手贱调到双脉冲模式,干到第四下就炸管了。。。。。三串超级电容,7.5v,看来是太猛了,不说了,买管子去了,得上八管了。2021-12-14   00:50

再次更新,已修复,拆掉烧坏的mos管,下单8只新的,重画了八管的pcb,铝基板,焊上,搭到原来的控制板,顺利焊接。

网友A:
没关系,伤口已经结痂,撒盐也不怕了

网友A:
顺便说一下,这个板子当时测试的时候,1400A电流4ms多次触发一点温升都没有,所以如果不是自己不小心,正常用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9.9这个车在哪里上啊

网友:
车已经开走一年多了

网友B:
这种封装貌似英飞凌的专利,还没见过假冒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伤口已经结痂,撒盐也不怕了

原来是你,示波器没坏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你,示波器没坏吧

示波器看起来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看起来没问题

坐等好坛友送坏示波器

网友E:
9.9还有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封装貌似英飞凌的专利,还没见过假冒的

淘宝上假货铺天盖地。。。。。。不要小瞧国人智慧

楼主:
引用 网友E:
9.9还有车吗?

开远了,现在9.9想买那几颗mos都不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坐等好坛友送坏示波器

。。。。。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说一下,这个板子当时测试的时候,1400A电流4ms多次触发一点温升都没有,所以如果不是自己不小心,正常 ...

我拿卡尺碰了一下那超级电容,然后烧得粘住了,拉都拉不下来。。。。。。。这电容太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拿卡尺碰了一下那超级电容,然后烧得粘住了,拉都拉不下来。。。。。。。这电容太猛了 ...

是很猛的,我测的内阻3串内阻1毫欧不到,1000A也就1V的压降

网友F:
我也有块,炸管了,另一块还没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块,炸管了,另一块还没动手

安慰,估计也是操作失误导致炸管的吧,我打算用铝基板做mos管阵列的板子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安慰,估计也是操作失误导致炸管的吧,我打算用铝基板做mos管阵列的板子了 ...

没看说明,不能点厚的金属,直接怼金属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说明,不能点厚的金属,直接怼金属板了

再次安慰,看来我也要谨慎操作了,手里只有这6颗mo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说明,不能点厚的金属,直接怼金属板了

唉,我的刚才也爆管了,低档双脉冲,第四下就炸管了,看来是姿势不对。。。。。得买管子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