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大疆御pro信号不好,拆

楼主(2021-12-13):
大疆御pro信号不好,拆开看看里面都是什么

网友:
大佬写个拆机分析报告呗

网友:
还热乎着呢,没看出门道来

网友:
那俩RF TEST接触不好?20年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看不出什么毛病,哎。
箭头所指的是神马元件啊?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A:
应该是软件限制了发射功率吧,最早的固件御的遥控范围在开阔地方是很恐怖的,试过10多公里都可以遥控到,后来限制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软件限制了发射功率吧,最早的固件御的遥控范围在开阔地方是很恐怖的,试过10多公里都可以遥控到,后 ...

有可能是限制了发射功率。要是能回到以前的固件试试就好了,可惜大疆不支持。现在只能几百米太难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