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也来搞个点焊机

楼主(2021-12-13):
捡个微波炉,拆了个变压器,铝线,试试能不能点焊

楼主:
占楼,完工后再上图

网友:
不怕触电吗

网友:
这个铁片要去掉

网友A:
我就是用铝线800变压器做的,能点0.2MM纯镍片

网友:
我的变压器是铜线的,一直没有开工

网友:
捡个微波炉
拆个变压器
做个点焊机
发个小帖子

网友:
给铝线变压器增添了信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铝线800变压器做的,能点0.2MM纯镍片

是不是我900瓦纯铜变压器点焊更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我900瓦纯铜变压器点焊更没问题啊

点0.2的应该没问题

楼主:
空载电流大是不是因为这2个铁片没去掉?

网友:
减少接触电阻

网友:
关注一下,我也有个格兰仕的铝芯变压器,还没动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我900瓦纯铜变压器点焊更没问题啊

已经亲测,放心。

网友:
做好保护有必要,怕这怕那就别diy了。
搞个可调开关电源炸鸡可比这吓人多了。

网友:
铜线鼻子夹的真好!用的是啥工具啊,分享一个 !我拿钳子锤子搞定的。。。。。

网友:
铝芯的,估计用起来发热大,图片太多,还是想打人

网友:
这个没有MOS管是不是不能控制时间
就靠人肉控制是吧

网友:
绕的圈数较少,还需要多搞两圈。

网友:
可以diy锂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