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铅酸充电器改锂电充电器

楼主(2021-12-13):
60v20ah铅酸充电器,坏的,初级mos和UC3842电阻炸了,连保险都没,emi也没,修好后发现干扰严重,我负载仪表头在充电器插电瞬间会重启,从坏板把emi电路剪下来加在220v后解决,改锂电要去浮充,电压和转灯电流,浮充把8050 3脚到431 1脚电路切断就行,电压改431 1脚对地电阻,转灯电流改358 2脚对地电阻,这个电源2脚奇怪的接1k电阻然后4148后面电路空了,1k用可调电阻测试,飞线到负极采样电阻前端,默认800ma左右风扇转,调到200欧左右100mah风扇转,电流标3a,实际也就2a,对地采样电阻0.1欧并两个0.47欧,电流3a左右,mos管输出整流发热严重,mos管用的20n60.输出整流8a的,参数有保留,搞不懂,电流功率不大,变压器线5a都没问题,才3a就发热严重,负载不到10分钟电流降到2.2a左右,直接并多个mos管和整流管,发热解决,电流不下降。

另外问下,4830ah电池能不能充20ah电池,不懂铅酸,个人认为30ah充电器只是比20ah电流大,百度有的说会充坏铅酸,转灯电流不一样之类的,20ah 800ma,30ah 400ma左右,个人理解是电压一样,充的一样,转灯电流转灯后也不会断电,继续充的,带bt151的满电还会自动断开,就是不知道有没影响

补充,不用改采样电阻,把358 5脚对地电阻用可调电阻代替能调流,我这是5K+14K并联,可调电阻替换10K替换5K
浮充,有的电源没有8050,找431 1脚电阻或者二极(不是对地的,对地是调压)断开

网友:
应急没问题  不建议长时间使用  对电池极板有影响

网友:
要看你4830的充电器电流是多少A,一般没问题的,这种充电器通常电流都是2~4A,充20A的没问题,≤0.2C都还好

网友A:
借用楼层问下:我改了20串的磷酸铁锂电池,直接用原来的60V铅酸充电器来充电,问题应该不大吧?保护板设置了单体3.48V停充,用了一段时间了

网友B(2022-01-29):
引用 网友A:
借用楼层问下:我改了20串的磷酸铁锂电池,直接用原来的60V铅酸充电器来充电,问题应该不大吧?保护板设置 ...

有没有实际测试看看这种可以设定保护板设定的电压实际精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实际测试看看这种可以设定保护板设定的电压实际精度怎么样?

应该比较准,电压一到就停充了

网友(2023-07-02):
低端锂电充电器和铅酸的一样是3842+324+431。
这种锂电充根本不是智能充

网友C:
电池容量不一样转灯电流也不同,临时用没问题,长期使用还是要根据容量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容量不一样转灯电流也不同,临时用没问题,长期使用还是要根据容量调整一下。 ...

恒流恒压,转灯跟容量没关系,设置是电流低于多少转灯,实际来说电池不充满电寿命还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