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单绕组)从0V0A起调的线性稳压电源30V5A

楼主(2021-12-13):
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对线性稳压电源感兴趣,比如:坛友拆机大王对: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2976-1-1.html 这个电路就细心研究了它。
但这个电路存在一个致命短板,变压器电压不能高,高了运放要损坏,但低了,30V5A 输出又不够。
还有坛友chenlifuyj 希望在明纬电源后面,再加一级线性稳压电源,以希望达到低纹波的要求,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7329-81-1.html    1615楼- 1621楼,和他讨论过。
明纬跟随应该能办到,但是线性电源想从 0V 0A 起调,没有负电源或其它跟随输出电压浮动的辅助电源,都比较难办。
经过思索,并且在Multisim模拟器中反复试验,修改多个元件值,搞出了下面这个电路。在Multisim中仿真非常完美,能从0V 0A起调,且不受输入电压的影响(最低不要低于8V) ,都能安全的工作,且在合适的输入电压下,能提供从0V 0A起调,直到30V 5A (还可以提高,只是受调整管的功耗耐压限制 ,如果要高电压大电流,只要换用高耐压的调整管,和并联多个功率管和高耐压的12V稳压调整管,及考虑电容的耐压等.适当修改下运放的采样电阻就行)

模拟中,变压器已经按真实环境的大致参数进行了修改,设定了圈数,直流电阻等等,经模拟测试,稳压稳流性能相当好,在30V 5A时,静态纹波显示约 0.5mV(p-p)(R14 R17从2K更换为15K后,这个纹波显示约1mV)。动态仿真,纯电阻5A负载,突然加上时,电压向下有约5mv的波动,极短时间(一个向下的尖脉冲)回复正常。撤离负载时,电压有向上约30mV波动然后向下再有约20mV波动,接下去回复正常,这个波动总时间约5ms。

然后模拟,在设定5V输出,空载时,直接接通交流电源(变压器次级电压约36V,整流滤波后约50V)。在接通交流开关后,输出电压从0 缓慢上升到设定值,时间约50ms。无明显过冲,(也许有,但是示波器此时要看整个上升过程,所以挡位设的高,看不出来,但有也最多是mV级别的)。关交流电源,开始还是平稳的原设定电压,不波动,后期才慢慢开始下降,直到降到极低,整个过程无过冲,总耗时要十几秒。
从目前模拟仿真来看,此电路是合理的,坛友如果有兴趣,可以试着做成实体电源试试。也希望大家在下面提出意见建议,一起讨论。

至于主调整管功耗问题,有多种办法,不在这里讨论。
补充:2021-12-14,考虑到真机中元器件的离散性,对调流能保证成功,对R14 R17 做了调整,综合考虑,为兼顾指示灯切换保持灵敏,各自调整到15K。附图1中为未修改。

附上电路图,供参考:

具体设计思路,电路原理在下面贴子有详述,一起复制到这里也好:
1,单电源输入,有可能输入电压比较高,所以运放工作电压用 Q5+D5来做12V稳压,7812类不合适,耐压也不够。12V运放控制电路的总耗电也相当小, 只有11mA左右,所以用简单稳压电路就可以。
2,利用 LM358 这类单电源运放,包括 LM324 这类共模输入可以到地的运放,那就可以不用负电压的辅助电源,也能使输出到0。且这类运放的最低输出也可以接近0。只是最高输出电压不到高轨。(Vcc-1.5V)不足就是速度慢,可能对瞬态响应有点影响。大家有没有更好的运放推荐?
3,关健的是Q1Q2调整管和Q3推动管及前面的小功率管Q4组成了一个PNP组合,这是成功的关键,可以用拉低Q4的基极电压来导通,从而使主调整管导通。(整个组合也可以用一个P沟道的MOS管来代替,只是S极在输入,D极输出,G和S极间加保护稳压二极管,其它可以不用大动)
4,运放U1A的的输出控制Q6的导通来控制调整管的输出。这样设计,运放就可以工作在低电压下,且也不需要运放工作电压浮动在输出电压上(商品可调电源都采用的方案),也就不需要和主电源的地电位独立的辅助电源。且如果运放工作电压太低,U1A无输出时,主输出电压也不会上冲,只是关闭输出。
5,稳压过程,就不必要细说了吧,给运放U1A正输入端一个通过电位器设定的正基准,R11 R19组成电压采样,送入负输入端,和电位器基准比较,取得稳压过程。
6,稳流过程,输出电流在R31上产生的负电压和R22 调流电位器设定的电压进行抵消,而U1B的负输入端的电压是固定的5mV(防止运放的失调电压影响调到0A),输出电流大了,R31上的负电压高了, 5 脚的电压被抵消一部份就降低了。正输入电压低,U1B的7脚的电压就低了,通过D6(换成肖特基可能更好,也可以把R14 R17增大,试验增加到20K都没问题)拉低U1A 输出送入Q6的电压,也即送到Q6的基极电压降低,Q6导通减小,输出电压下降,也就达到了限流的目的,限流和调流是一样的。
7,指示灯,在稳压状态,U1B还不起作用,输出为高电压,向LED2 CV指示灯供电。在U1B输出为低电平,进入限流后,12V电源通过R10和LED1 CC指示灯向运放流入,CC发光,CV熄灭。在转换过程中,有可能二个灯会同时亮,但这个过程很短,即进入限流的临界状态,仿真中,输出电流变化有0.01A/5A时(仿真中负载及电位器的变化,我设定在每步进变化在0.1%,所以没看到二灯同时亮的时候,可能设的再细些,有可能发生,且电流表探针的分辨率也只是0.01A,电位器每次步进0.1%,输出电流还看不到变化时),指示灯就完全切换了。而且限流发生时,U1B的7脚基本上在低电位(低于0.2V))。换句话说,如果电源限流刚刚发生,U1A的输出电流有一部份要给U1B分流,输出电压会降低,因为输出电压的降低,通过电压采样,此时U1A输出电压会升高,而U1B又要拉低Q6的基极电压,通过二运放互想博弈,最后U1A输出电压到最高10.5V,所以此时,U1B 实际上输出已经是低电位(调流电位器从大到小,U1B输出从200mV降到74mV,如果D6用肖特基1N5817,则刚开始限流时,U1B输出约在580mV,不换肖特基,R14 R17换成20K,U1B输出在1.36V,换成各15K,U1B输出为1.02V,也都达不到CV灯发光条件,综合考虑换成各15K为宜),直到Q6的基极电压达到稳定。所以指示灯切换的临界状态也会很短暂,也有可能你根本看不到二灯同时亮的时候。反正在模拟中,临界状态时调流电位器每步进0.1%,批示灯都能成功切换。PS:刚刚重新做了模拟测试,调流电位器及负载每步进设为0.02%,都能切换成功,设为0.01%,每次步进好象没啥大变化(监控U1B的输出电压)。
8,C3 R18  C10 R28 组成阻容抑振,实机中,电容能小尽量小些,以提高电源的瞬态响应,模拟中,运放选用的是德州仪器的LM358N,抑振电容我弄小到几百P在某些电压电流点位要产生自激,一直到11n才不产生,所以设了22n。
9,检流电阻R31在负极的办法,对DIY玩家采用电压电流双显表有利,可以通过修改一些R32 R23电阻阻值来把电流表的采样电阻当作调流的检流电阻R31。其实整个工作原理类似于我们改装明纬电源,性质差不多。
附图2为更改了二个电阻阻值:

网友:
非常热心,太感谢了。

网友A:
这原理图做过实物吗?还是只是仿真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原理图做过实物吗?还是只是仿真而已?

看贴不仔细,主楼写的很明白。瞧不上的,不感兴趣的,不懂电路原理的,完全可以无视。

楼主:
其实广受网友们追捧的小尚弟线性电源,如果辅助电源滤波电容容量较小,而主滤波的电容容量较大,在空载交流关机后的一定时间内,会产生一个电压上冲价段,这是因为他的电压控制采用的是运放拉电流的控制方式。一旦辅助电源的电压低于运放的工作电压,运放失控,如果此时主滤波电容上的电压还存在,那么辅助电源电容上残余电压会直接加到推动管基极,使调整管导通,输出电压上冲。
本电路在设计时,就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电压控制采用的是运放输出电压来控制。以确保在输入电压上电和掉电时, 运放失控价段无电压输出。
而且在上电时,电压控制的运放输入脚上C8电容和R20电阻,还兼有缓启动功效,加上R26电阻一起又组成了电位器接触不好时产生的防电压抖动,特别是消除电压瞬间上冲。
再加上输入电压是用的同一个电源,12V稳压调整管,主调整管上都有反向的放电二极管,可以确保所有电容上的电压在失电时,能保持同步下降(后级不会高于前级1V以上)。

网友B:
感觉楼主对电源越来越透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对电源越来越透彻了,

谢谢,过奖了,因为要单电源输入,电流也想能从0A起调,运放共模输入要选择能到 0 电压的,想不起能有什么便宜的高速运放。
TL082这类就不合适,到不了0 电位。LM 358 这类运放,不足就是动态响应差一点,速度慢嘛。
对于电流控制,采用拉电流,拉U1A的输出电流,且又能利用它来控制二个LED指示灯的切换。
考虑到运放的失调电压,所以在U1B的负输入端加上了 5mV的正偏置,以消除失调电压引起的无法调到0电流的情况。实机中,如果无法调到0A,且测试U1B输出已接近0V,那还可以把 R14 R17 适当加大一些(修改为各20K也没问题,10K-15K可以兼顾多个情况,比如指示灯的临界切换)。或者把D6换成低压降的肖特基管,使Q6 能完全关闭。
关键是Q4和Q3 Q2 Q1 等组成一个PNP组合,这样子所有的控制电路失效(器件损坏除外),输出只是关闭。
原来还想把Q1 Q2 Q3 Q4等用一个P沟道的MOS管来代替,但P沟的MOS管大功率的普遍价格高,耐压稍高一点的,Rds就大了,可选择的余地太小。所以放弃了P沟道 MOS管方案。

网友C:
能否详细说说怎么改进的。还有电路分析,感谢

网友D:
r32电阻的设置参数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详细说说怎么改进的。还有电路分析,感谢

1,单电源输入,有可能输入电压比较高,所以运放工作电压用 Q5+D5来做12V稳压,7812类不合适,耐压也不够。12V运放控制电路的总耗电也相当小, 只有11mA左右,所以用简单稳压电路就可以。
2,利用 LM358 这类单电源运放,包括 LM324 这类共模输入可以到地的运放,那就可以不用负电压的辅助电源,也能使输出到0。且这类运放的最低输出也可以接近0。只是最高输出电压不到高轨。(Vcc-1.5V)不足就是速度慢,可能对瞬态响应有点影响。大家有没有更好的运放推荐?
3,关健的是Q1Q2调整管和Q3推动管及前面的小功率管Q4组成了一个PNP组合,这是成功的关键,可以用拉低Q4的基极电压来导通,从而使主调整管导通。(整个组合也可以用一个P沟道的MOS管来代替,只是S极在输入,D极输出,G和S极间加保护稳压二极管,其它可以不用大动)
4,运放U1A的的输出控制Q6的导通来控制调整管的输出。这样设计,运放就可以工作在低电压下,且也不需要运放工作电压浮动在输出电压上(商品可调电源都采用的方案),也就不需要和主电源的地电位独立的辅助电源。且如果运放工作电压太低,U1A无输出时,主输出电压也不会上冲,只是关闭输出。
5,稳压过程,就不必要细说了吧,给运放U1A正输入端一个通过电位器设定的正基准,R11 R19组成电压采样,送入负输入端,和电位器基准比较,取得稳压过程。
6,稳流过程,输出电流在R31上产生的负电压和R22 调流电位器设定的电压进行抵消,而U1B的负输入端的电压是固定的5mV(防止运放的失调电压影响调到0A),输出电流大了,R31上的负电压高了, 5 脚的电压被抵消一部份就降低了。正输入电压低,U1B的7脚的电压就低了,通过D6(换成肖特基可能更好,也可以把R14 R17增大,试验增加到20K都没问题)拉低U1A 输出送入Q6的电压,也即送到Q6的基极电压降低,Q6导通减小,输出电压下降,也就达到了限流的目的,限流和调流是一样的。
7,指示灯,在稳压状态,U1B还不起作用,输出为高电压,向LED2 CV指示灯供电。在U1B输出为低电平,进入限流后,12V电源通过R10和LED1 CC指示灯向运放流入,CC发光,CV熄灭。在转换过程中,有可能二个灯会同时亮,但这个过程很短,即进入限流的临界状态,仿真中,输出电流变化有0.01A/5A时(仿真中负载及电位器的变化,我设定在每步进变化在0.1%,所以没看到二灯同时亮的时候,可能设的再细些,有可能发生,且电流表探针的分辨率也只是0.01A,电位器每次步进0.1%,输出电流还看不到变化时),指示灯就完全切换了。而且限流发生时,U1B的7脚基本上在低电位(低于0.2V))。换句话说,如果电源限流刚刚发生,U1A的输出电流有一部份要给U1B分流,输出电压会降低,因为输出电压的降低,通过电压采样,此时U1A输出电压会升高,而U1B又要拉低Q6的基极电压,通过二运放互想博弈,最后U1A输出电压到最高10.5V,所以此时,U1B 实际上输出已经是低电位(调流电位器从大到小,U1B输出从200mV降到74mV,如果D6用肖特基1N5817,则刚开始限流时,U1B输出约在580mV,不换肖特基,R14 R17换成20K,U1B输出在1.36V,换成各15K,U1B输出为1.02V,也都达不到CV灯发光条件,综合考虑换成各15K为宜),直到Q6的基极电压达到稳定。所以指示灯切换的临界状态也会很短暂,也有可能你根本看不到二灯同时亮的时候。反正在模拟中,临界状态时调流电位器每步进0.1%,指示灯都能成功切换。PS:刚刚重新做了模拟测试,调流电位器及负载每步进设为0.02%,都能切换成功,设为0.01%,每次步进好象没啥大变化(监控U1B的输出电压)。
8,C3 R18  C10 R28 组成阻容抑振,实机中,电容能小尽量小些,以提高电源的瞬态响应,模拟中,运放选用的是德州仪器的LM358N,抑振电容我弄小到几百P在某些电压电流点位要产生自激,一直到11n才不产生,所以设了22n。
9,检流电阻R31在负极的办法,对DIY玩家采用电压电流双显表有利,可以通过修改一些R32 R23电阻阻值来把电流表的采样电阻当作调流的检流电阻R31。其实整个工作原理类似于我们改装明纬电源,性质差不多。其它也没什么了,有些在上面贴子中也提到过,就不再说了。

楼主:
因为有坛友,对模拟仿真不屑一顾,希望能有大师伸手相助,帮忙设计个PCB板稿,最好是能直接发给立创的,我去打板试样做样机验证。因为本人实在对PCB设计无能为力,用洞洞板来搭建又太耗精力。故请愿意帮忙的坛友来做个设计,不胜感激。
对PCB设计我没啥大要求,大小形状都不限(当然能小尽量小,哈哈),只希望能全部用直插件的,不要用贴片的就行。年龄大了,眼睛不行。
电位器,大功率管,整流桥都可以外置,能弄上接插件最好,能单面板最好是单面板,调试时,替换元器件方便些,跳线也无妨,实在难走线,就双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r32电阻的设置参数是什么

这个R32 和明纬 S350-27中的 R33 性质完全一样,电位器调定的基准电压,通过 R23 R32 再次进行分压才供给运放,这次分压在电源有输出电流时,下端是R33 产生的负电压。如果要计算,那就按电位器调到最高 2.5V,R31产生的最大负压 125mV(5A时)。运放输入端电压以 5mV 和电阻R23 一起进行分压计算。
R32=(0.13/2.495)*R23,结果是 729欧。实际上25毫欧的R31检流电阻上流过了除了负载电流外,还有泄压电阻R25及整个电路的工作电流,所以实际负压会稍大一点,模拟中,如果R32 设到 729欧,则输出电流最大为4.96A。为了最大电流能在5A上再高一点,所以设到了750欧。仿真结果最大电流是5.11A。

网友:
真是学习的好资料啊谢谢楼主

网友E:
那个板子十多天前我买了,输入用的24伏交流环牛,输出只有25.7伏,后来用12伏交流试机突然就无输出了,今天换了三个081cp没管事,又换了一个1047好了,原理不太懂,玩的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板子十多天前我买了,输入用的24伏交流环牛,输出只有25.7伏,后来用12伏交流试机突然就无输出了,今天 ...

坛友拆机大王对: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2976-1-1.html  研究过的这个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坛友拆机大王对: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2976-1-1.html  研究过的这个电路?

对就是这个,应该是输入24伏交流,输出30伏3安,我用的120瓦环牛,原来双录输出24伏,测试空载电压28伏,怕损坏这个板子就拆除了几圈正好24伏,此时输出只有25.7伏,好几个人买的套件都这样不止我一个,这小东西貌似很容易坏

网友:
复制下来了,等有空好好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就是这个,应该是输入24伏交流,输出30伏3安,我用的120瓦环牛,原来双录输出24伏,测试空载电压28伏, ...

他这个电路,我和拆机大王在他那个贴子中有讨论,你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
那个板子要用性能更好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