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堡利斯通BR-3对讲机电池拆卸与改装

楼主(2021-12-13):
2014年买了第一步堡利斯通BR-3对讲机,便于户外旅行通讯联络。7年多去了。电芯已经老化,充满电也不能使用多长时间了。所以又买了一块新电池,这块老电池打算拆卸后做外接电源使用。先看看这部对讲机,号称7级防水,水下1米捞出来继续工作。外壳做工非常完美。缝隙贴合紧密

单独看电池,我起初以为是一次成型。后来拿掉防水密封圈,才发现也许是上下两外壳紧密粘结而成。

蓝标贴是新电池。红色标贴是待拆卸电池。
使用手机拆卸工具撬开电池

正如心中所想,上下两个外壳相扣,撬开后感觉非常紧。看不出是锁扣机构。应该是打胶了。

好不容易拆开后看电池内部。两块65*40*5规格锂电芯叠层放置。出厂日期20140815.

最后把电池接线剪断。来个前后正视图。

到此电池拆卸完成,上下壳体相扣,来一张与新电池合影 。

去掉内部电芯,对讲机电源正好是7.4伏,我想利用外壳充电的两个电极,把电源接线引出电池外,外接两块18650串联电池盒,达到使用外接电池盒供电的目的。
或者在后盖上开个孔,安装一个外接电源插座,正好与18650外接电池仓配套。
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想法呢?欢迎跟帖

楼主:
先占个楼。等待改造发帖

网友A:
如果工作中不用背夹,可以简单粗暴的直接加两个18650的座子,否则还是买同型号的电芯加保护板替换更合适。
当然,也可以买适当小号的,给里面预留一个DC座和升压模块的位置,改成脱离充电底座,直接5V充电(升压板内置)或者9V升压线充电,也可以一步到位直接买个9V的PD诱骗小板放进去,直接TYPEC充电。
我手上的宝峰UV82是用的DC座外加9V升压线的方案,因为原厂电池预留的空间太小了,成品升压板放不下,自己打板改又没那技术,还有就是当时改的时候不知道有PD诱骗线这种高科技,不然就直接一次改到位了。
下一步考虑的是买个CH340的小板,给他改到机身里去,然后在侧面引出个TYPE-C或者是MICROUSB的母座,实现普通数据线接上就可以电脑写频,毕竟传统的K头写频有点操蛋,虽然这机器也是可以手置频的,但纯英文的菜单真心用不习惯。

网友B:
背个背包就行。

不封闭 是为了换18650方便,固然加了两串的保护板,但两串带平衡充的充电器不好找,
所以拿出来充电。

网友:
楼主想法不错,坐等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工作中不用背夹,可以简单粗暴的直接加两个18650的座子,否则还是买同型号的电芯加保护板替换更合适。
...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想法很好,关于用Type-C 接口充电的问题。已经有厂家应用到产品上了。我新入的堡利斯通8RS 就带Type-C 充电。与手机充电器通用,还可以用充电宝充电,确实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个背包就行。

不封闭 是为了换18650方便,固然加了两串的保护板,但两串带平衡充的充电器不好找,

谢谢你的回复,我初步打算也是这样,做个背包,但是我没加保护板,电压低的时候,对讲机会有低压显示的,我觉得没必要加保护板把。

网友C(2022-02-05):
引用 网友B:
背个背包就行。

不封闭 是为了换18650方便,固然加了两串的保护板,但两串带平衡充的充电器不好找,

两节电池因为长期串联导致容量失去平衡,慢慢的一个容量小的拖累容量大的,所有需要有平衡电路才能保证长期使用寿命。选在可以用8脚继电器做串并转换电路,充电的时候并联2节都能充满,放电的时候串联电压7.2V。并且把充电板内置到电池里面或者机身里面可以用5V的USB充电也很方便,不用再配专用充电器。

网友(2022-11-18):
引用 网友C:
两节电池因为长期串联导致容量失去平衡,慢慢的一个容量小的拖累容量大的,所有需要有平衡电路才能保证长 ...

对,网上买的电池内阻不一,很快出现压差,如果用自带保护板的4.2v电池串联很大可能会坏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