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16000mah 充电宝拆卸

楼主(2021-12-13):
用了很多年的小米充电宝,近期给手机充电几分钟就自动停止充电了,或者电量指示灯从4灯快速就降到1灯。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干脆拆了吧。

先看看外观,16000MAH ,质量确实不错,给红米1S 充电,能充满3次,当年可是实打实的容量啊,不像现在都是虚标。

当把电芯从铝壳里抽出来,这做工还是不错的,LG 的电芯质量有保障。一共5节。单节电量是多少,我也没测。

看看去掉电芯后的电路板,还有热保护呢。

后记:5块电池让我拿到多功能充电器上充电。有一节电池外壳出现裂纹,应该是鼓包了,真是危险了,幸亏电池外有塑料保护皮包裹。不然也许充电时就炸了。
剩下4块放电池盒里当备用吧。再充电要小心了。

网友A:
电池内阻都变大了,容量衰减严重,没有利用价值了,建议扔了

网友B:
看楼主说的症状,应该是锂电池内阻变大放不出来电了,现在这个状态最多给手电筒凑合用,手电筒要求应该没那么高,充电宝换电池应该还能用,板子不差

网友C:
充电宝是并联的,所以其他4节也肯定不行了,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说的症状,应该是锂电池内阻变大放不出来电了,现在这个状态最多给手电筒凑合用,手电筒要求应该没那 ...

是的。现在放头灯里用呢。还有2节放收音机里听广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内阻都变大了,容量衰减严重,没有利用价值了,建议扔了

谢谢你的建议。那个裂开的,看最后一张图。电池本体已经有一条白色痕迹。就是电池外壳裂开把蓝色塑料膜撑的。这块电池已经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宝是并联的,所以其他4节也肯定不行了,扔了吧

目前看还可以放头灯手电筒里用。

网友D:
我当初200多元,买过一个新的和一个旧的楼主同款,后来都衰减成没容量,充电宝驱动电路,芯片写入充电截至4点35伏,高电压电芯不好找,加一级4点25伏精工保护板和低压电芯,充满后精工保护板切断,充电指示灯显示问题。没想到后期松下版本,小米16000更好些,电池比LG耐用,充电截至4点2伏,换其它电芯能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当初200多元,买过一个新的和一个旧的楼主同款,后来都衰减成没容量,充电宝驱动电路,芯片写入充电截至4 ...

谢谢回复,之前我也看到有网友说过小米的充电宝换电芯的问题,说电芯放在别的充电器里充不满电,你比他的信息更详细。看来这块主板不能再更换电芯使用了。

网友:
单节3200mah,现在这么高容量应该不普及吧,我觉得2600mah的靠谱一些。

网友E:
高压电池,寿命不行,我也有一个,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压电池,寿命不行,我也有一个,吃灰了

拆机的电池。今天又牺牲一节,,放充电器里 充不上电了。内阻都测不出来了。显示0

网友F:
我这里有拆了的爱国者 兴许两者联合生成好的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里有拆了的爱国者 兴许两者联合生成好的充电宝

不打算折腾了。剩下4节电池放手电筒里用了。电路板还可以给他们单独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