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CS手机扫描王有没有去除水印的?

楼主(2021-12-13):
问题如图,用的非常多,但难免带水印非常不好用,去除水印需要交钱,像电脑软件往往有破解版,手机扫描软件有没有类似的?或者有无其它手机扫描软件?

网友:
好像是花钱就可以没有水印

真要没水印的,装手机版MS OFFICE扫描就行,这个没有水印

网友A:
有破解版,我以前用过,不过你要是不是必须用手机扫的话可以拍下来用电脑上的软件,我以前推荐过一个,识别率貌似比CS好

网友:
http://zntx.cc/bbs-2229298.html给你个网址,去下载吧。不过需要注册后回帖才能显示下载地址。

网友:
手机搜索 microsoft le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破解版,我以前用过,不过你要是不是必须用手机扫的话可以拍下来用电脑上的软件,我以前推荐过一个,识别 ...

拍下来没问题,现在的手机清晰度都挺高,直接用图像变形,能否介绍一下把照片变成A4大小的pdf什么软件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破解版,我以前用过,不过你要是不是必须用手机扫的话可以拍下来用电脑上的软件,我以前推荐过一个,识别 ...

直接用不行,手机有个拖动矫正的功能,什么软件有此功能?当然别说ps,太复杂没学会

网友B:
我觉得还是打印机扫描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打印机扫描靠谱...

那需要另买个扫描仪,自己的打印机无此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下来没问题,现在的手机清晰度都挺高,直接用图像变形,能否介绍一下把照片变成A4大小的pdf什么软件好 ...

用PS或者福昕都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用不行,手机有个拖动矫正的功能,什么软件有此功能?当然别说ps,太复杂没学会 ...

不要用矫正了,除非你图片少,否则一张张处理累死。直接尽量放正一点拍就行了,如果是书之类的话可以拿块玻璃压住,比你矫正好用多了,效率也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需要另买个扫描仪,自己的打印机无此功能

不要买扫描仪,除非你图片少,否则扫描速度等死你,我当初扫书的时候试过,现在都改成拍照了。书放好,压好玻璃,手机最好拿个架子架起来,再买个蓝牙拍照按键,方便,效率高,还能批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买扫描仪,除非你图片少,否则扫描速度等死你,我当初扫书的时候试过,现在都改成拍照了。书放好,压 ...

平时打印没问题,但参加比赛用的都是先打印、再盖章、再扫描上传,上传时必须感觉等同于扫描的,如就是A4尺寸、背景就是白纸的颜色,而拍照显然白纸的背景有点黑,上传通不过。不会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平时打印没问题,但参加比赛用的都是先打印、再盖章、再扫描上传,上传时必须感觉等同于扫描的,如就是A4 ...

既然是比赛用还是买台扫描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比赛用还是买台扫描仪吧

关键是用的很少,一年一次。自己办公室平时有打印机---没有扫描功能的hp激光打印机。我听他们说这个跟基本同型号的有复印功能的相比价格差不多,可恶的领导为了省几分钱给配这样的。诸多不便

网友:
要想质量好,还是用扫描仪吧,别说手机了,就是扫描仪有时扫出来都还略带灰底或是黑字不够黑,还需要进一步去PS里调色阶的。
手机的话,不指望第三方软件的话,你可以去自带相机里看看有没有文稿模式,按说现在的手机多少都有,只要放的不是特别歪,拍完他们自动校正。
照片或是文档之类的转A4,试试电脑上用pdfFactory Pro虚拟打印机。

网友:
https://www.aliyundrive.com/s/vXXn77qsFpi
试试这个cs扫描,我以前用的,没水印,版本是4.5.0.20170214,阿里云盘下载,有效期一个月。

网友:
CS手机扫描王破解版下了没?劳驾发下谢谢

网友:
我手机相机自带文本模式,完事加个滤镜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