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推荐个价格不贵好用的蓝牙5.0的适配器

楼主(2021-12-13):
看了下杂牌的很多,奥瑞科之类的也有,有买过的朋友推荐一个不?

网友A:
买个无线网卡不就行了还便宜

网友B:
连接耳机的话,蓝牙适配器都不怎么好用,我买过很多个都会断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耳机的话,蓝牙适配器都不怎么好用,我买过很多个都会断连

我现在用的是飞利浦的,不会断连,不过是4.2的,连不了5.0的耳机,连5.0的鼠标会自动选3.0,想换个5.0的适配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无线网卡不就行了还便宜

无线网卡和蓝牙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线网卡和蓝牙有什么关系???

可能有的无线网卡自带蓝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线网卡和蓝牙有什么关系???

有些无线网卡带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无线网卡带蓝牙

我知道现在一般笔记本无线网卡都带蓝牙,我是台式机用,插USB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现在一般笔记本无线网卡都带蓝牙,我是台式机用,插USB口的

草率了,不知道你是用台式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现在一般笔记本无线网卡都带蓝牙,我是台式机用,插USB口的

可以买 PCI-E 无线网卡适配器(含外接天线),内部的无线网卡可以选择AC或AX的,都带有5.0蓝牙,价格约在100元左右(视网卡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这样做台式机就可以不用插网线了(如果有无线路由器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买 PCI-E 无线网卡适配器(含外接天线),内部的无线网卡可以选择AC或AX的,都带有5.0蓝牙,价格约在 ...

PCI-E插满了,而且无线能不用我是真不想用,和有线还是没得比

网友E:
我几年前20几块买个绿联的蓝牙适配器4.2版的连接蓝牙耳机正常,没有出现断续问题。除非距离远还隔墙才会断,同房间内肯定不会出现断续问题。绿联现在也有5.0版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几年前20几块买个绿联的蓝牙适配器4.2版的连接蓝牙耳机正常,没有出现断续问题。除非距离远还隔墙才会断 ...

请问,你是用什么软件使用蓝牙连耳机的,我现在台式机上面的蓝牙模块试了很多次都连不上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是用什么软件使用蓝牙连耳机的,我现在台式机上面的蓝牙模块试了很多次都连不上耳机 ...

WIN7自带的,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是用什么软件使用蓝牙连耳机的,我现在台式机上面的蓝牙模块试了很多次都连不上耳机 ...

win7用官方的蓝牙驱动,win10以上自带蓝牙驱动不用安装直接插上就可以用。

网友E:
win7系统记得先安装好驱动再插上适配器,否则,出现bug有点麻烦。先插上win7会自动联到微软搜索通用驱动,后再装第三方驱动就容易出现bug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7系统记得先安装好驱动再插上适配器,否则,出现bug有点麻烦。先插上win7会自动联到微软搜索通用驱动, ...

是的,WIN7的蓝牙支持是真的麻烦

网友G:
mpow 蓝牙5.1 型号 BH519A 网上卖的挺火 ,大概在30以内       另外 凯宠也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mpow 蓝牙5.1 型号 BH519A 网上卖的挺火 ,大概在30以内       另外 凯宠也还可以
...

你说的是耳机吧?我是问的蓝牙适配器,电脑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耳机吧?我是问的蓝牙适配器,电脑用的

是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