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入手一批12V电源适配器VGP-DC12V,拆开一个发现是套中套子母电源……

楼主(2021-12-13):
以前见过不少戴套的包皮电容,这次发现了戴套的电源,看这货应该是二手拆机电源板返修后重新安装到一个稍大的新外壳里,原来的8字电源插座都没有拆掉,不想多花人工,直接在背面搭焊2根线接一个新插座完事……贴上新标签(三无签),就可以批量卖了…… 看电路,该有的都有了,就是加焊的几个线头焊点没法看,在DC输出加装的一个LED灯,做法简单粗暴,横跨PCB铜箔走线,也不套一节热缩管做安全防护。DC整流用的双二极管,实际输出2A电流估计没问题,凑合用吧,25W以内的负载应该是安全的……

网友:
有意思,中国人的大智慧

网友:
无所不用其极

网友A:
中国人不坑中国人

网友B:
还有电动车充电器 实体店得四五十 网上十几块二十几块 用券下来个位数 昨天看一个用券下来4块钱!48v20ah的  怎么赚钱啊 怀疑都是维修板或者库存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电动车充电器 实体店得四五十 网上十几块二十几块 用券下来个位数 昨天看一个用券下来4块钱!48v20ah的 ...

这种极低价充电器都是二手返修货,跟我拆的这个电源一样,套一个新外壳开卖……碰到体质好的PCB还能用一段时间,差的很快炸鸡了……

网友:
真的是套中套。。

网友C:
我也买过这种电源,我就想知道这些电源板是哪里来的???

网友D:
外壳也没有开孔 加个发光二极管有啥用 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过这种电源,我就想知道这些电源板是哪里来的???

YLJ舶来品…… 拆开翻修、套壳,这也算是二次利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也没有开孔 加个发光二极管有啥用 画蛇添足

我也奇怪,这后面添加的LED是干啥的? 次级本身就带有电源指示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国人不坑中国人

老实说,这个套中套电源的设计、用料,比某些国产地摊山货看着还是舒服多了,该有的电路设计和零件都有,高压电容换的新的(品质就不会有多好了),20W负载应该可以放心用的

网友:
笔记本电源晚上便宜的都是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过这种电源,我就想知道这些电源板是哪里来的???

这些旧电源板的来源也有很多,有的是从废品站、废旧资源回收公司收的,而有的是从电源生产厂家(就是那些已经倒闭了的)收的。
以前的时候(大概是十多年以前),国内没有限制洋垃圾进口的时候,那些废旧的电源板子大多都是从国外收的,然后通过货船运到国内(一般都是从日本、美国之类的收的)

网友:
国货就是被这些东西把名声搞坏的

网友:
不用纠结,能用就好,至少外壳和线是新的嘛前几年买了十几个不包好坏12V4A的剪线电源,好像不到5块钱一个,拆开清理一下,基本都是好的,做工相当好,到现在还没用完。

网友:
这种三无电源买过,网店写二手某品牌,发来就是外壳全新的,问也就不喜欢退货,有运费险就退了

网友:
网上台达5伏4安拆机电源,也有不少外壳很新,里面其它电源板,元器件比原装电源板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