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啥简单的镀锡方法?铜板温度太低没法上锡

楼主(2021-12-13):
铜镀锡 铜板温度太低没法上锡

网友A:
铜板放在金属板上,金属板放在燃气灶上,小火烧至200多度,上锡。

网友:
煤气灶上烤热就行了

网友:
没有金属板,你也可以试试瓷砖。自己对安全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板放在金属板上,金属板放在燃气灶上,小火烧至200多度,上锡。

不能煤气灶 上面全是灯珠

网友:
有一种化学镀锡水,我很多年前买过。

网友:
我是用灯珠加热片+烙铁

网友:
你这要求,只能化学镀锡了。。。不过这可不算简单,,,得花钱了。除了加热没啥别的简单方法

网友:
去电子厂门口拦个靓仔,让他拿去帮你过遍波峰焊炉吧

网友B:
镀锡液,3秒搞定,某宝小瓶装10几元。

网友C:
你难道说的是LED灯条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锡液,3秒搞定,某宝小瓶装10几元。

铜要预处理吗 还是砂纸磨一下 镀锡液有腐蚀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难道说的是LED灯条那种?

差不多吧 90-20cm 5mm

网友D:
镀锡液很快速就能成膜,但是要效果好可能要多弄一会,而且完了清洗也要到位,这个我用过,但是不知道怎么洗干净,镀完过几天多多少少有黑色的氧化物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镀锡液很快速就能成膜,但是要效果好可能要多弄一会,而且完了清洗也要到位,这个我用过,但是不知道怎么洗 ...

镀完直接上烙铁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腐蚀性 有没有预处理的要求

网友:
检一块厚大理石板,小火烤热,铜板放石板上看看

网友:
电吹风加热辅助一下,温度不够的话把电吹风的进风口堵住一点,温度就高一点焊,小烙铁也能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