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YX8184+QXRS012太阳能灯,定时+感应第二版五天验证报告/附第三版PCB文件

楼主(2021-12-13):
由于前贴篇幅过长:YX8184+QXRS012太阳能灯,定时+感应混合模式第二版/已验证附BOM ,因此重新开贴,来向大家报告下这五天的使用情况。顺便发布下第三个版本,修改了元件布局,更便于焊接。

在第二个版本中,我做了三片主板,均上机实际测试了五天时间,这五天内 经历了连续两天的阴雨天,还刮风,三台均无出现 误触发情况发生。

天气情况:
第一天,大晴天,第二第三天阴雨天,第四天晴天但是光照不是很好,第五天多云转晴。

这三组中,都是用了一个单车太阳能板子充电,晴天短接电流在600ma左右。
第一组,锂电池2400毫安时聚合物,YX8184初始电流90ma左右,定时四个小时,之后百分之五十电流,感应触发电流380ma。五天内一切正常,没有出现电压不够的现象。

第二组,两个太阳能灯里面自带的18650,无标,容量未知,按照惯例,两节电池应该在1000~1500之间。8184初始电流180,定时三个小时,之后50ma左右,感应触发电流380ma,到第三天晚上定时时间还没到,8184已经停止工作,人体感应可以正常工作。

第三组,只使用了一个小太阳能灯里面自带的18650,8184初始电流180,定时三个小时,之后50ma左右,感应触发电流380ma,第一天正常工作,第一个阴雨天定时未结束 8184已经停止工作,人体感应继续工作,第二个阴雨天,电压已经非常低,人体感应可以工作,但是亮度很低,没有具体测量。

以上是简单的测试报告,供大家参考,然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太阳能板子和锂电池的搭配。

第二版和第三版,尺寸一致,只是调整了QXRS012的外围元件布局,使其于探头更接近,以及减少了背面的铺铜面积。

可以直接替换下图中的太阳能小壁灯的主板,参考拆机图:https://www.mydigit.cn/thread-75397-1-1.html

需要使用原机自带的透镜和引脚屏蔽塑圈。

认真参考规格书,降低大面积铺铜,更有利于减少其他元件通过接地干扰(虽然我做的4片都没遇到过误触发情况)

BOM清单参考列表,基本于第二版一致,元件编号不变,新增加U2的滤波电容C8为4.7uf。

网友A:
我阳台上的太阳能灯 没做控制器 没做光感 没有充电芯片 反正白天充电 晚上亮 电池都是旧18650 没有做一致性 晴天可以亮到我睡觉 下雨天的话就存不了多少电

网友B:
买过很多个太阳能灯,时间长感应灵敏会变差,甚至会变成一直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阳台上的太阳能灯 没做控制器 没做光感 没有充电芯片 反正白天充电 晚上亮 电池都是旧18650 没有做一致性 ...

早期做的纯光控+TP4056充电的也是这样的,一直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很多个太阳能灯,时间长感应灵敏会变差,甚至会变成一直常亮

夏天温度高的话,感应不灵敏,这个是热释电感应的最大缺陷,但是又解决不了。只要外接温度,低于三十度,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楼主研究下雷达感应吧——另外,给的打板图,能不能做下捷配免费打板规格的拼板?

网友:
是的,楼主研究下雷达感应吧!

网友C:
雷达感应买成品板,那个元件参数要很匹配才行,不然乱触发。
成品板直接输出给MOS管做开关就可以。
RCWL-0516又便宜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雷达感应买成品板,那个元件参数要很匹配才行,不然乱触发。
成品板直接输出给MOS管做开关就可以。
RCWL-05 ...

0516我也用红包等撸了一些,但是不会用MOS管做开关,因此一直没用上来。能不能麻烦你给画个线路图,MOS管用哪种,让我照搬使用?电流一般2A以下就行了,供电电压一般是单节18650或者是3串。

网友C:
其他电路中截图出来的,参考用。
选NMOS,AO3400 平时我用这个。单锂电池可以用,最高耐压30v好像。

网友:
注意,不要在同一个地方,小范围的使用两个同型号或同频的雷达感应模块,不然会发生中断输出后,马上又输出的循环干扰。
当初我就是在一个房间放了两个雷达灯,互相干扰,就没正常过。

网友D:
能否提供bom元件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提供bom元件单,

最后一个图片上有

网友E:
哈哈  我发现雷达的用红外遥控按了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  我发现雷达的用红外遥控按了会亮。。。!

高级遥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他电路中截图出来的,参考用。
选NMOS,AO3400 平时我用这个。单锂电池可以用,最高耐压30v好像。
...

十分感谢!

网友F:
问下这个改红外人体开关或者不要自动亮只用遥控怎么改?自动亮现在是靠太阳能板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这个改红外人体开关或者不要自动亮只用遥控怎么改?自动亮现在是靠太阳能板控制。 ...

那个8脚芯片什么型号的,我放大图片看了下 好像能看到型号,能查到资料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个8脚芯片什么型号的,我放大图片看了下 好像能看到型号,能查到资料吗 ...

芯片是:BC11 210526,查不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芯片是:BC11 210526,查不到资料

确实查不到资料,这种分体式的,如果要改人体感应的,只能用雷达感应,不能改热释电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