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反渗透净水器DIY选购

楼主(2021-12-13):
如题,超滤净水机直接排除,现在家里用的美的RO 400G净水器,膜真心贵啊,前置200、RO 400,伤不起。最近从张大妈了解到净水器也可以DIY,全部自己买零件工程量有点大,但是有半DIY可以选择,600元完全可以买一套400G反渗透了。
了解到的DIT品牌有千岛人、红嘴鸟(开泉净水)、盛旗、来克斯,来分析分析。
1、千岛人
400G入门版双12优惠后506,但是不提供配置单,照理说组装机配置是最基本的数据,不提供配置的组装机心头没底,虽说在DIY中千岛人名气还不错。
2、红嘴鸟
400G入门版优惠后580,提供配置单,3013-400的RO膜(估计国内代工),泽增压泵、科博电磁阀等等,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盛旗
75G 带罐入门优惠后471,提供配置单,柏繁泵、南洋电磁阀、汇通75G膜等。
600G优惠后798,提供配置单,三角洲泵、汇通600G膜、科博电磁阀等。泵不错,但是膜一般,性价比不高。
4、来克斯
400G入门版优惠后400,不提供配置单。

总体来说,DIY净水器配置单必须提供,好比买组装电脑,如果遇到宣传高性能8核处理器、强劲独显、超大内存等,都晓得忽悠人居多,DIY还得看具体型号参数。所以千岛人虽说名气挺大,价格也实惠,但是没有配置单备选。红嘴鸟和盛旗提供配置单,红嘴鸟400G觉得不错优选,盛旗选择太少,主要卖配件,价格区间内的75G没有竞争力,600G价格又上去了基本排除。而来克斯确实便宜,但是没有配置单备选
-----------------------------分割线---------------------------
双12过了,劲头也过了,回头看来,放心还得自己购买配件DIY。
上述几个热门DIY成品机,要么没有配置单,要么用的定制RO,说老实话定制RO还不如汇通RO,汇通好歹还可以查真伪。价格要低的成品机慎买,比如400G 就汇通RO和普通泵都要200+,当然杂牌RO和泵就没下限了,各种配件差距较大,单看价格没有意思。
DIY的精髓是花更少的钱干更漂亮的事,并不是一味的省钱。

网友A:
能像电脑配件那样有品牌的那还行,就怕买到一些山寨净水配件。

网友:
我之前配的一套400G整机600左右还可以接受吧,也没做什么功课,打算3年后再慢慢把配件换成NSF认证的

网友B:
从盛旗买配件自己组,使用几个月了。效果不错。自来水真的很脏,第一个滤芯已经发黄了。75g带桶,共600多,有很多配件多余了,可以再精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盛旗买配件自己组,使用几个月了。效果不错。自来水真的很脏,第一个滤芯已经发黄了。75g带桶,共600多, ...

盛旗配件卖的很好,成品机器就一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像电脑配件那样有品牌的那还行,就怕买到一些山寨净水配件。

DIY不容易买山寨,毕竟能DIY的一般还是有基础,网上几大百的贴牌机才是山寨聚集地。比如张大妈推的499的国美400G净水器

网友:
此贴已收藏,也准备DIY一个

网友:
可以更详细的写一下吗,需要哪些,怎么安装。

网友:
我也想整,二娃还在肚里就说了要整,现在二娃都十个月了,还没整上

网友:
我觉得直接买成熟的方案比较方便。1890元买的小米H600G用着不错也不算贵。自己加了2级前置过滤分别是0.1的PP棉和0.01的超滤芯这样可大大减轻小米净水器的负担可以很久才换滤芯。

网友C:
还是简单买个廉价点的成品机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盛旗配件卖的很好,成品机器就一般了

没买成品,自己组能实惠点,也很好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简单买个廉价点的成品机省事

便宜的成品机用料不敢想象,要便宜只有DIY,要省心就品牌机

网友:
这些牌子表示一个都不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R O + 超滤可行

有了RO还要超滤干嘛?多此一举,还不如勤换PP棉

网友E:
已经帮朋友组装过几台净水机了,用的台湾邓元泵,崧泉管件和滤芯,南洋电磁阀,陶氏RO膜,冠宇达电源,50G 的成本在700块钱以内。以前店里用的400G 净水机,外加300L 不锈钢盘管水箱,一次用水两三百斤都没问题。家庭用水,如果不是长期大量用水,用50G净水机外加两个压力罐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帮朋友组装过几台净水机了,用的台湾邓元泵,崧泉管件和滤芯,南洋电磁阀,陶氏RO膜,冠宇达电源,50G  ...

求家用50G净水机方案。。。

网友:
那个大神搞个配置开个团我们团购下,红嘴鸟也开始卖定制滤芯了,我觉得还是通用滤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