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桥接,故障求助

楼主(2021-12-13):
主路由器A:联通光猫。型号WO-66,详细Huawei OptiXstar HN8346X6

(登录页面,只有 “其它帐户—user”密码,求管理员帐户密码。)

A机命令行 IPconfig/all 执行结果:
---------------------------------------------------
Windows IP Configuration

        Host Name . . . . . . . . . . . . : AMD5000
        Primary Dns Suffix  . . . . . . . :
        Node Type . . . . . . . . . . . . : Unknown
        IP Routing Enabled. . . . . . . . : No
        WINS Proxy Enabled. . . . . . . . : No

Ethernet adapter 本地连接:

        Connection-specific DNS Suffix  . :
        Description . . . . . . . . . . . : Realtek RTL8168C(P)/8111C(P) PCI-E Gigabit Ethernet NIC
        Physical Address. . . . . . . . . : 00-(**)-(**)-9C-(**)-51
        Dhcp Enabled. . . . . . . . . . . : Yes
        Autoconfiguration Enabled . . . . : Yes
        IP Address. . . . . . . . . . . . : 192.168.18.74
        Subnet Mask . . . . . . . . . . . : 255.255.255.0
        Default Gateway . . . . . . . . . : 192.168.18.1
        DHCP Server . . . . . . . . . . . : 192.168.18.1
        DNS Servers . . . . . . . . . . . : 192.168.18.1
        Lease Obtained. . . . . . . . . . : 2021年12月13日 18:26:06
        Lease Expires . . . . . . . . . . : 2021年12月16日 18:26:06
---------------------------------------------------

辅路由器B:  TP-LINK  TL-WR886N

B机 本地连接情况:

B机命令行 IPconfig/all 执行结果:
---------------------------------------------------
Windows IP Configuration

        Host Name . . . . . . . . . . . . : acer
        Primary Dns Suffix  . . . . . . . :
        Node Type . . . . . . . . . . . . : Unknown
        IP Routing Enabled. . . . . . . . : No
        WINS Proxy Enabled. . . . . . . . : No

Ethernet adapter 本地连接:

        Connection-specific DNS Suffix  . :
        Description . . . . . . . . . . . : Realtek RTL8168D(P)/8111D(P) PCI-E Gigabit Ethernet NIC
        Physical Address. . . . . . . . . : 00-(**)-62-0E-(**)-(**)
        Dhcp Enabled. . . . . . . . . . . : Yes
        Autoconfiguration Enabled . . . . : Yes
        IP Address. . . . . . . . . . . . : 192.168.18.100
        Subnet Mask . . . . . . . . . . . : 255.255.255.0
        Default Gateway . . . . . . . . . : 192.168.18.1
        DHCP Server . . . . . . . . . . . : 192.168.18.1
        DNS Servers . . . . . . . . . . . : 192.168.18.1
        Lease Obtained. . . . . . . . . . : 2021年12月14日 7:51:32
        Lease Expires . . . . . . . . . . : 2021年12月17日 7:51:32
---------------------------------------------------

B机浏览器上网失败:

求助:
1、A机user账号登录(非管理员账号),未找到DHCP选项。
2、偶尔正常过(B机上网)。10回 有 1回。
3、故障点在哪里?如何排查故障点?
4、貌似是B机DNS解析故障,若浏览器地址栏直接键入IP地址(比如新浪网),可行否?

网友:
试过关闭B路由的DHCP吗?

网友:
你桥接那图没设网关和dns ?另外这猫的无线很垃圾,我楼下用的就是这个,管理员密码需要用到光猫背后的mac组合,你是蹭网吧

网友:
关了B机  DHCP服务就行,还有个问题,就怕A机无线信号自动改信道,B机又不能同步改无线信道 ,那样就又不能上网了,

网友:
你那命今运行不了,缺个空格。

楼主:
修好了!

故障已经排除!

非常感谢各位网友。

方法如下:
1、路由器B DHCP关闭

2、路由器B的 LAN IP 设在路由器A DHCP 范围外

楼主:
\n\n修好了!故障已经排除!非常感谢各位网友。
方法如下:1、路由器B DHCP关闭
2、路由器B的 LAN IP 设在路由器A DHCP 范围外

网友:
十块钱买个腾达,wips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