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悬浮结合加热线圈的可能性询问?

楼主(2021-12-13):
    请问各位大佬,我想实现的功能是,当杯中水的重量和上面装置的重量大于磁悬浮的承重,就将上面有加热线圈的装置吸附到下面并供电对水杯进行加热,当水喝完时,杯子和上装置重量小于承重就悬浮在上面,同时,加热线圈就不加热了。
    但是不知道这种方式的可能性,不知道能不能通过金属片来进行上下装置的通电操作,也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影响磁悬浮装置。
    所以问下各位大佬如果我想实现这种功能的话,有哪些方式是我能采取的?我问了淘宝一家磁悬浮的卖家,他说做不了,如果做不了的话,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怕讲不清楚就简单建了个模型来说明)

网友A:
图画得不错,想法也奇特。

我觉得目前的磁悬浮装置是很脆弱的,稍有外力影响,就会打破磁悬浮的状态,例如杯子放歪等。

第二个磁悬浮的磁铁在高温下会退磁,退磁或者磁性降低,也就打破磁悬浮的状态。

还有金属片不直接接触水,中间隔着玻璃杯,热传导效率比较低,也就是热水的时间长。

网友:
很有想象力,但是目前人类没有可靠且稳定的悬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画得不错,想法也奇特。

我觉得目前的磁悬浮装置是很脆弱的,稍有外力影响,就会打破磁悬浮的状 ...

通电的可能性是没问题的吗?

网友:
喝口水还这么讲究。

网友:
使用压力传感器,低于一定的压力断电...

网友:
一个保温杯的事情,搞的这么高科技

网友:
好像现在没有稳定的上推磁悬浮  我这附近的磁悬浮是属于上拉的  就是车身产生磁力向上对着钢轨吸引 并不是推力的结构

网友:
磁悬浮会因为负荷的大小影响电流吗?能的话就检测电流吧。
如果不能,就用接近开关的方法,光反射式的接近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电的可能性是没问题的吗?

通电可以用类似于电磁炉的感应加热。或者用弹簧触针

网友B:
图片理解:如果只是一个加热器,靠杯子重量控制加热的话完全可以用别的感应器就可完成。用磁悬浮设计成杯子悬空加热,这个视觉就牛了,这样需要用到电力无线传输,高效热传导技术。目前的技术还不能满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理解:如果只是一个加热器,靠杯子重量控制加热的话完全可以用别的感应器就可完成。用磁悬浮设计成杯子 ...

不是悬空加热,是杯子里面有水才吸住加热,水喝完了就浮在上面避免空烧啥的。这种方案有可行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可以用类似于电磁炉的感应加热。或者用弹簧触针

好的,我去查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悬空加热,是杯子里面有水才吸住加热,水喝完了就浮在上面避免空烧啥的。这种方案有可行性吗? ...

不行,加热器悬空接触点容易发热。满足有水加热无水停设计可以用水位感应器检测或者别的重量传感器。加热器必须固定保证接头牢靠通过大电流不发热出行。

网友(2022-01-28):
如果杯子里面放金属片,下面是电磁炉说不定有戏,就只用考虑杯子和最下面的距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悬空加热,是杯子里面有水才吸住加热,水喝完了就浮在上面避免空烧啥的。这种方案有可行性吗? ...

避免空烧为什么要用磁悬浮浮起来?好看?断了加热电路的电还不行吗。。。

网友:
以普通老百姓的财力估计很难实现这么小体积悬浮1KG的负重

网友:
这脑洞开得太大了!我想象不出来啊。

网友(2022-08-27):
楼主想搞个创意产品大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