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户外电源车充,效率最大只有2/3.3=60%?

楼主(2021-12-13):
最近买了个户外电源,用功率计测试,满电时显示充进去了3.3度电。
然后用这个户外电源给混动汽车充电,1600w的功率,1H多十几分钟就结束了。
也就是3.3度电的户外电源,可以给汽车充1.8-2度电,效率最大只有2/3.3=60%
是本来只有这效率,还是可以想办法把充电器改成500W的功率,让户外电源可以慢慢给车子补电?
求大神们来解答下。谢谢

网友:
一冲一放,这个效率正常。

网友:
电源升压有损耗,你给车充,车载充电机也有损耗,

网友A:
升压损耗,充电也有损耗,而且汽车充电也有损耗 既然是混动车干嘛不直接烧油

网友:
这个,没办法,换好点的升压吧,应该直流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损耗,充电也有损耗,而且汽车充电也有损耗 既然是混动车干嘛不直接烧油 ...

直接烧油0.65元/KM
纯电是0.08元/km
就算是打6折,0.08/0.6=0.13元/km

网友:
电瓶车换电瓶,电费1毛一公里,几年换一次电池一下1元多一公里甚至几元一公里,

网友B:
这种户外电源是不是放电功率越大效率越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户外电源是不是放电功率越大效率越低呢?

答案是肯定的!

网友:
交流 转 直流 ,给电源充电,
直流 逆变交流 再转为交流或直流--给汽车充电,
一个环节就一个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