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车萝卜随机双口车充

楼主(2021-12-13):
做工一个字,烂,两个字,很烂
不过双口都可以安卓5V/1.75A,合起来17.5W,也不算太差
外壳上什么参数都没,厂家无,输出输入无,无损拆开,外壳像回收料,毛刺也多,工艺简单

楼主:
2楼放一个papago行车记录仪的随机车充

papago行车记录仪送了个车充,标称5V2A,没有厂家,铝合金外壳,感觉应该很垃圾,电容也不是大厂
充一个安卓QC2.0的手机,DCP居然可以跑14W,印象中DCP协议不是只能1.5A么?
这还不算完,其中一个口跑5V2.7A另一个口同时还能稳定输出5V1.7A,
比较挑线,无法测是否能够双口并发2.7A
2.7A只能用红米K30的标配3A线跑出来,同一个测试手机同一个插口如果用华为5A线或者谷歌3A线就只能跑1.7A。
DCP协议也很迷,这个车充不支持苹果2.4和其他快冲协议,只有DCP,目前测试22w无压力,合计都超过4A了,一个行车记录仪车充是不是有点过于优秀了?
可惜一体金属壳,又拔不出来,不然就裸给大家看

比起一楼,感觉良心多了
一楼塑料外壳

网友:
第二个前端必须可以扭开的.

网友:
输入端放了TVS,还不算很烂

网友:
两个差不多属于便宜够用的类型吧

网友:
带芯片的做工算可以了

网友:
不都差不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