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继续蛋疼,扩容七彩虹 sl500 boost 成2tb sm2246en

楼主(2021-12-13):
昨天折腾了个两t 2246en后  今天下班回来又觉得蛋疼

前段时间600多买了个写入只有2t多点的七彩虹 boost 1t,闲置很久了,本来想弄8贴缩ce的  买回来才发现 背面是阉割版   跳线还很复杂,所以闲置在那很久没理他,1t容量高不成低不就的,于是今天就像干脆贴2个颗粒上去给他弄成2t

外壳是这个

背面光板  你们看到人家8贴的  都是大佬自己补的

来来来 上刑具  这是这个盘的原始状态

有点无从下手  看着这些电阻有点蛋疼  还好有大佬技术支持 哈哈  多涂点焊油  反正这个含有不值钱   按大佬的提示先把线跳好了

跳线跳好了那肯定是直接干颗粒上去试试了  干上俩个他家孪生兄弟拆的04t 多放点焊油

上机看看id是不是ojbk。。。。。。我特么。。吓死我了

拔了再短接 上电再看一下  特么的  虚惊一场

ojbk了看来跳线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就最后把缓存换成两颗1g

拆缓存  植球

然后把两个单晶的1g缓存干上去  多放点焊油

ojbk  上机开卡

插上电脑 直接出盘了   说明缓存焊得相当完美   因为原盘是两个512   你要是一个没焊好的话  他肯定不会出盘的

所以  缓存不用撤了  绝壁没有问题  直接开卡

一看这个 问题  我×  没有短接rom   所以他会报这个

短接一下  开卡  我擦  这板子供电不错  不需要特殊的设置  正常开卡直接 ojbk,  供电不行的板子需要设置下才能开。

取个名字  本来就是sl500  就给他个标记

最后洗干净  看着还行  两个GT超跑高速缓存 看着感觉动力十足的样子  我喜欢  哈哈哈

最后感谢给我提供跳线的大佬   大佬牛逼

水贴完毕  告辞!

再去找了几个小黄豆补上

网友A:
你太牛了,1T盘看不上。我拿128G的SSD当宝。做C盘绰绰有余啊。

网友B:
缓存扩大不要动电阻啥的?直接换?NAND也是一样?那真是太简单 ,不过七彩虹的小容量盘没缓存真是稀烂的速度,直接蹦出10几M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存扩大不要动电阻啥的?直接换?NAND也是一样?那真是太简单 ,不过七彩虹的小容量盘没缓存真是稀烂的速 ...

缓存直接换不用动什么   10几m那是渣渣58xt吧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太牛了,1T盘看不上。我拿128G的SSD当宝。做C盘绰绰有余啊。

盘太多了用不完

网友C:
好像以前也没见过其他人扩容2t,主要是板子太少,而且跳线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以前也没见过其他人扩容2t,主要是板子太少,而且跳线搞不懂!

有  只是他们没出来展示出来,这个4贴简单  难得是把后面补起来   那样就可以很方便缩ce  8贴了,不过我不知道跳线  感觉挺繁琐的,这个4贴跳线还好  不去折腾这板子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盘太多了用不完

有富裕的盘么?出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富裕的盘么?出我一个

有 不过我这可没便宜的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 不过我这可没便宜的漏

一般个人DIY不玩垃圾颗粒,价格自然低不到哪去。我的资金感觉也就能买个51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个人DIY不玩垃圾颗粒,价格自然低不到哪去。我的资金感觉也就能买个512的 ...

是的,我基本都是买好盘  拆颗粒玩,风险小些  兄弟可以直接上闲鱼买个大牌子二手盘用其实最划得来, 只要不贪便宜一般不会翻车。 diy成本太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基本都是买好盘  拆颗粒玩,风险小些  兄弟可以直接上闲鱼买个大牌子二手盘用其实最划得来, 只 ...

之前奇亚币挺火的,咸鱼上有些担心买到矿盘。有什么避坑的方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奇亚币挺火的,咸鱼上有些担心买到矿盘。有什么避坑的方法么?

买之前看看写入量  看看没拆过的就行了

网友E:
19年买了两块这种1T的,也拆开看过,就一直在想着七彩虹会很容易出2T的这种带缓存的,结果到一直现在也没有出这种所谓的MLC的2T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19年买了两块这种1T的,也拆开看过,就一直在想着七彩虹会很容易出2T的这种带缓存的,结果到一直现在也没有 ...

合成一块两t的吧,跳线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网友(2022-01-25):
引用 楼主:
合成一块两t的吧,跳线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谢谢哦,要换2G的缓存,要搬芯片,要设置跳线,惭愧目前还没这个动手能力

网友C:
真还没注意,才发现2246en是真的老了,2t的04t读取写入才300左右,完全和58h相比没得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还没注意,才发现2246en是真的老了,2t的04t读取写入才300左右,完全和58h相比没得打啊 ...

那是usb3.0跑的  大哥 而且还是win7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usb3.0跑的  大哥 而且还是win7

闭嘴,我也不知道是USB跑的啊,不过我好像还真有这个板子背面的BOOM,有空上个图!但是我是没有板子那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闭嘴,我也不知道是USB跑的啊,不过我好像还真有这个板子背面的BOOM,有空上个图!但是我是没有板 ...

咸鱼阿兰丁丁  那有两个  500多 一个 也不算贵  我的620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