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ELL带针的大园口笔记本电源?应该是内部针触发的电压不一样吧?

楼主(2021-12-13):
有没有人研究过?
电源大概都是19V,18.5v.

但带的针有什么不同?

楼主:
接口类型:7.4*5.0mm(大口带针)

网友:
中间那根针拆掉也能正常使用,应该就是起一个检测的作用

网友A:
戴尔实测没针拒充

网友:
那个针对地有个识别电阻 ,具体阻值多大 时间久 忘了

网友:
接个几十k的电阻到正极  具体数值忘记了  不然会提示请使用原配适配器充电

网友B:
Dell 的中间细针接了一个 DS2501   https://wenku.baidu.com/view/695b286f0b1c59eef8c7b486.html   ,用来识别外置电源的额定功率。不够额定功率或识别失败的,也能够插电使用,但主板不给电池充电。  手里没HP,依稀记得大概是没有识别。如果手里有67W或100W的快充头,可以用”typec+诱骗+识别“的转换头,出门轻一些: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5056202449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实测没针拒充

确实是的,我之前有一台戴尔笔记本,原装电源就是检测那里出问题就废了,正负极测试电压正常,但就是充不了

网友:
中间插针 简单点,就是电源认证接口

网友:
HP的虽然可以加识别电阻简单处理,但原装的似乎没这么简单,电路板上有线路。具体功能不太清楚。

网友:
DELL大小圆口如果没有检测针,会自动识别为45w电源,可以正常开机,但是不会对电池充电

网友:
戴尔的大口圆插头的针是握手电路,里面用的是单线传输协议芯片DS2501单片机,这芯片只有3个脚,还闲置一个脚不用,起内部可编程用于识别电源是65W还是90W,还是更大。

当识别到电源功率小于需求功率时,电脑会降低性能运行,并给出警告,且不充电;当无法识别电源时,也不是能充电和低功率运行。

详情参考 这里,我之前曾发过贴求助过戴尔电源,所以略懂。

至于惠普的电源,据说里面就是一个识别电阻,用于识别电源特定的功率需求。

网友:
早些年的惠普带针大口充电器,内部针是检测电源功率用的,记得是有个电阻可以骗过检测,不影响充电;而现在惠普主流的小兰口充电器,内部的针不仅检测功率,还有充电触发功能,不接检测针,可以通电但不充电。

网友:
08年买的DELL笔电,电池早挂了,然后用的粗口的原厂适配器,但在使用中偶尔的会开机报警提示电源或电池问题,后来看贴吧说进BIOS里,有一项设置可以把这个警告关掉,改了之后再也没遇到过。
另有一台别人让我拿去修,修完觉得贵不要了的也是DELL的笔电,电池虽然衰减了但还能用个半小时左右,充电器是后配的细头电源,每次开机都弹警告,不管是用电池还是那个山寨电源,进BIOS里把那个警告的设置关掉也不行,照样是次次得按F2重启一下,或者是F1先进BIOS,然后退出重进(还是变相的相当于重启了一次),很是邪性。
对了,第二个本用那个山寨充电器是可以充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ell 的中间细针接了一个 DS2501   https://wenku.baidu.com/view/695b286f0b1c59eef8c7b486.html   ,用来 ...

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我买的PD诱骗头带了E-MARK芯片,然后氮化嫁头子送的充电线也有EMARK芯片,那使用的时候,两者会不会起冲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我买的PD诱骗头带了E-MARK芯片,然后氮化嫁头子送的充电线也有EMARK芯片,那使用的时 ...

多级诱骗?其实第一级诱骗出来就是一个固定电压了,后面的诱骗去骗谁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级诱骗?其实第一级诱骗出来就是一个固定电压了,后面的诱骗去骗谁呢? ...

这么说,我还得再去买一条普通的5AC2C的线去了。
手上正在用的联想是一个黄色大方口的,看同事新买的是C口的,也想给改造改造,然后就先买了一个有EMARK芯片的100W联想黄口诱骗头,买完发现手上没有那么大的PD电源,又下单一个65W的氮化嫁,然后这充电头自带了一根100W的C2C线,里面也带有E-MARK芯片,现在东西都到了,但还没敢去试,主要是手上没有U表,担心的就是线跟转接头互相骗,然后反复的握手,让电压去嘣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我还得再去买一条普通的5AC2C的线去了。
手上正在用的联想是一个黄色大方口的,看同事新买的是C ...

虽然小心是好的,不过充电头和笔记本都支持20V,中间诱骗就算有紊乱能搞坏谁?至于线要不要专门选5A也是看电脑型号,既然电源才65W,感觉没必要。

楼主:
惠普的电源,据说里面就是一个识别电阻,用于识别电源特定的功率需求。。。。

好像是几十K接正极的。

网友(2023-05-15):
戴尔的大口圆插头的针里面用的是单线传输协议芯片DS2501单片机,
惠普的电源,里面就是一个识别电阻,用于识别电源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