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明纬s350-27改可调,电流被电压限制问题

楼主(2021-12-14):
问一下大家,用明伟350-27改的可调电源,用附图方案改的,一定电压下电流调整到一定值就无法调整,比如5v下电流只能调到1.7A,12v下电流4A左右,再继续调整,电流无变化。有遇到过得吗?感谢。

网友:
哪来的图文教程,能发我邮箱吗。602644520@qq.com我用论坛网友电子明星的方案改,反正是成功了,其他的也不懂,不过改法好像和你的有点差别。你的图文能发给我吗。玩多一种,手上还有一个没改的

网友:
5除以1.7和12除以4都是3欧姆,用电阻丝测的话很正常。

网友:
所调节电压、电流值是最大限定输出的值,而非必然值,具体显示要依据所接的负载,符合欧姆定律,以前我也没明白,最近才刚懂得。

网友A:
电流调不大? 还是调不小?负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调不大? 还是调不小?负载是什么?

你好,一定的电压下电流调不大,但是可以往回调小,如果电压调高点,电流就可以调高。
1、接万用表测电流,看别人改完接万用表电压设定几A下,电流可以调很高,我的改完被电压限制。
2、接20欧电阻丝,5v和12v下,电流只能调到0.几A继续转电流电位器,不上升。
3、接40欧电水壶,5v和12v下,电流也是0点几
4、接300欧陶瓷加热板,无电流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一定的电压下电流调不大,但是可以往回调小,如果电压调高点,电流就可以调高。
1、接万用表测电流 ...

复习下初中的欧姆定律(I=U/R),负载太轻了,电流怎么可能大得起来?
20欧电阻丝,5V时,最大电流只能到 5/20=0.25A,12V时,12/20=0.6A、
其它负载,你自己算一下。

网友:
也想学习一下,图文教程,能发我邮箱吗?dghost@126.com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习下初中的欧姆定律(I=U/R),负载太轻了,电流怎么可能大得起来?
20欧电阻丝,5V时,最大电流只能到 ...

负载小么,但是看别人做后测试不加负载,直接连万用表测电流或者短接,5v下电流可以调整很高。我的不管单独接万用表或者短接到达一定值就不能继续调整电流,万用表试了两个,短接应该也没毛病。测了测494几个脚的电压都在常理之内。

网友B:
检查一下电位器接的对不对,还有你这个教程电位器接GND的点有点问题,带载后电压波动大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小么,但是看别人做后测试不加负载,直接连万用表测电流或者短接,5v下电流可以调整很高。我的不管单 ...

调电流,就是调限流,进入限流后,电压要跌下去,如果你调大电流时,电压不变,就是负载小。
你用万用表10A或20A电流档,短接输出二端,电流最大能调到多少?表显电压掉到多少?
还有测试时,220V是不是串了灯泡?电压电流表的细黑线有没有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电位器接的对不对,还有你这个教程电位器接GND的点有点问题,带载后电压波动大点 ...

他这个教程中的辅助电源负极接法也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教程中的辅助电源负极接法也不好。

它这个辅助电源负极与电位器地得反过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它这个辅助电源负极与电位器地得反过来。

我认为,二个都得直接接地,不要去接康铜丝产生的负压端,对电源性能可能有影响。

网友C:
貌似辅助电源接地错误,。还有这种改法需要辅助电源功率要足,电压不能低于15v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一定的电压下电流调不大,但是可以往回调小,如果电压调高点,电流就可以调高。
1、接万用表测电流 ...

既然是恒流,不要接电阻,直接拿万用表20A短接来测试电流调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二个都得直接接地,不要去接康铜丝产生的负压端,对电源性能可能有影响。 ...

它这2个位置都是地呀,康铜丝那里是接输出端的,原接法负载电流压降窜到基准那边了,反过来之后就和原电源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这2个位置都是地呀,康铜丝那里是接输出端的,原接法负载电流压降窜到基准那边了,反过来之后就和原电 ...

我怎么看来看去,他教程中的辅助电源负极接在下面图中,我蓝箭头指的这个点上,这个点是 R33电阻通过J13跳线和康铜丝及电感线圈的连接点上,就是康铜丝的负电压产生端。
明纬S-350-24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貌似辅助电源接地错误,。还有这种改法需要辅助电源功率要足,电压不能低于15v ...

他这个辅助电源负极接法,应该就是 J13 旁边的空孔,记得我们好象讨论过,这个接法大多教程都推荐。
他们是利用康铜丝辅助电源工作电流在康铜丝上也产生的微小负电压来抵消失调电压的影响。如果辅助电源的电流是一直恒定的,那没啥关系,虽然这个电流也会反映到接在康铜线二端的电流表上。但辅助电源的电流也会有变化,辅助电源可能还要供给温控风扇用,会导致调好的电流有波动。比如风扇启动后,辅助电源电流增加,康铜丝上负压也增加一点,然后494 给调整电流降一点,因为增加了风扇电流,在表头上可能反映不出来(二者互想抵消),而实际的输出电流却变小了。换句话说,就是风扇电流从输出电流中分得,哈哈。但卖套件的商家才不敢你的电源性能怎么样,能尽量调到最小就是成功的。这个问题,可能大多数情况下影响不大,小电流时,风扇不启动,辅助电源工作电流变化也相对小。大电流时,风扇电流和输出的大电流相比,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且他们配的都是便宜的三位表,0.1-0.2A的电流变化,也不敏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辅助电源负极接法,应该就是 J13 旁边的空孔,记得我们好象讨论过,这个接法大多教程都推荐。
他们 ...

j13旁空洞貌似不是494的地,我辅助电源一般直接接494的7,9.10.16脚,电位器地接j13旁边的洞也就是j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