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光与电的极致舞蹈—高速网络光模块拆解

楼主(2021-12-14):
随着现代计算机/磁盘的飞速发展,网络速度也已从Kb级别提升到了百兆、千兆甚至是万兆。但在大型数据中心,这仍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就产生了四万兆、十万兆等速率
对于普通的网卡而言,两个水晶头一插,就可以上网,而在高速网络下,普通的电缆已无法满足需求,所以使用了光导纤维作为传输介质,这就需要有设备将电信号转为光信号,即为本次拆解的光模块。
本次拆解的光模块分别有三个,10G、40G、100G

40G和100G外形相似,同为QSFP,而10G为SFP+
先拆100G,品牌为Finisar

取下一颗螺丝即可打开外壳,取出电路板

电路板细节
其中银色芯片为ST的32F103C6单片机,作用猜测为电源管理
背后黑色未查找到资料,应该是信号开关一类的芯片

激光器,四个发射四个接收,一共8根芯

接下来拆40G,品牌未知

拧下三颗螺丝就可以打开前盖板。正面有一块mega328p(Arduino uno同款)作用未知,猜测为电源管理。主芯片封胶就不拆了,模块还要用。。

取出电路板,背后为激光器。一共12芯,看走线实际只用了8根,中间四根空置

最后拆10G,华为的
撬开外壳就完事

PCB,10G模块结构相对简单,正面G0044位光学编码器,背面GN1157多速率LR收发芯片

激光器与接收器,这是10KM的模块,功率较大,工作时激光器热量也比较大

最后,全家福

装回去

准备服役

楼主:
emmmmmm好像这楼没用了

网友A:
那个100g的胶拉手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100g的胶拉手有点意思

方便从网卡或者交换机上拔下来的

网友:
长见识了,第一次见40G的和100G的

网友B:
现在大型数据中心都到400GbE了吧

网友:
指甲居然比我都长

网友:
该剪指甲了。

网友:
lz指甲留得好长啊

网友:
指甲太长了,有点脏差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大型数据中心都到400GbE了吧

哈哈哈哈哈买不起。等我买的起了再回来拆

网友C:
看起来简单,,,采购价格还是非常高的

网友:
楼主的指甲都长到被女士嫉妒了

网友:
这都不像男的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简单,,,采购价格还是非常高的

谁叫这玩意目前基本没家用

网友:
我好像用不上,到底还是穷啊

网友:
几千块钱一个

网友:
暂时还只能商用的设备,毕竟价格 耗电 发热都不适合家用。这两年家用开始逐渐普及2.5G电缆了,好一点的电脑主板和家用无线路由器上也开始出现2.5G网口了。

网友:
不同品牌的光模块可以直接互相替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