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深夜修机:iPhone 6s 32G扩容128GB

楼主(2021-12-14):
邻居的苹果6S 32G,不够用了,为了省钱不想买新机,想扩容128G,于是下班后约晚10点多了,来我处现场扩容,来时先把ID退了,测试各功能正常后再刷次机看看有无异常。刷完机后差不多不11点多了

拆下主板

上手术台

快克861直风枪 360度拆下32G硬盘,拆前要割硬盘的边胶

原硬盘上编程器读出底层资料,写入到新的128G硬盘

128G硬盘植锡

主板焊上128G硬盘,闪迪品牌的

主板装机

刷机

完美扩容到128GB,再也不担心容量不足了!

END

网友:
高手!增加容量再战三年。

网友:
晚上不睡吗

网友A:
6s还值得扩容么? 我有个6还有个7,能扩容么?

网友:
扩容128G要多少钱?

网友:
能问一下用的助焊膏什么品牌?水灵灵,亮晶晶的,我自己的就没这个效果。

网友:
这是硬盘比手机贵的节奏啊

网友B:
这种扩容的手机是不是不能自己升级系统刷机什么的?

网友:
半夜三更忙刷机,论坛牛人越来越多了!

网友:
可能蛋还贵过鸡。

网友C:
不能升级,不能刷系统,不能恢复原厂设置,做了以上就成砖了

网友:
6S不值得了吧,机器值升级钱吗?我的8从64升到256后悔了,花了一个旧6P加200元,相当于400元扩的,屏幕太小了,不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升级,不能刷系统,不能恢复原厂设置,做了以上就成砖了

谁说的,我的6扩容到64g,刷最新系统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128不够wx用几天的

网友D:
原颗粒中间两个焊盘是拆掉了吗?

网友:
我128G不够用呢。WX就占了一半多!!

网友:
楼主公布价格吧,华为mate10等着你扩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还值得扩容么? 我有个6还有个7,能扩容么?

67都可以扩容,只是6扩可能不太值了,7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扩容的手机是不是不能自己升级系统刷机什么的?

想怎么刷,就怎么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颗粒中间两个焊盘是拆掉了吗?

空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