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OCZ TRION 100不认盘修复,PS3110主控

楼主(2021-12-14):
手上有一个ORZ TRION 100,掉盘不认盘,主控搜了一下是PS3110,找了一圈数码之家,只有零零星星几句怎么开卡,但是没说明白
然后自己试了下,弄好了,参考了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1981-1-1.html

首先去http://vlo.name:3000/ssdtool/下载工具,需要Phison S10 firmware flasherPhison flash id (for S5/S8/S9/S10/S11),后面这个用来看颗粒信息的,不下也可以
还需要固件,在这里有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064&highlight=ps3110,这里也有https://www.usbdev.ru/files/phison/ps3110fw/
trion这个盘是A19的颗粒,要用11.X的固件

那就随便选一个,复制到Phison S10 firmware flasher解压出来的目录里

打开CMD,按图输入,其中的666.exe可以改成自己想要的文件名,后面的bin改成自己的固件文件名
build-s10-flasher.exe 666.exe SAFM11.3_26102015.BIN

生成之后是这个效果

现在把盘上的FBC0和3V3短接,然后插上电脑,电脑能识别出盘就行

接下来在CMD里面输入
phison_eraseall_rommode_s10.exe 2 SAFM11.3_26102015.BIN

里面的2要根据自己电脑改,打开磁盘管理看看TC58对应的磁盘数字,后面的SAFM是固件名称,

擦除完的效果

接下来短接FBC0重新拔插硬盘,打开刚才生成的升级程序,按一下upgrade

弄好了

量产完SMART信息是空的,需要下载这个http://vlo.name:3000/tmph/phison_upd_smart.rar,解压完输入这个
phison_upd_smart.exe 1 kingston_s10.cfg

最终效果

网友:
真是太及时雨了,正在鼓捣一个3110

网友:
这硬盘怎么坏的呀,用着好几个固态硬盘来装文件,因为担心机械硬盘一撞击就全军覆没。但出于成本考虑没有冗余备份,好担心哪天突然就像这样坏掉了,那些稀有资源再收集起来可不容易。

网友:
我搞过3110好像不用打命令啊,直接生成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你买转接卡了吗?

网友A:
PS3110可以在SATA接口用这个生成固件工具直刷   固件通病不稳定容易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3110可以在SATA接口用这个生成固件工具直刷   固件通病不稳定容易掉盘

那你这样刷完后,后面正常使用还有掉盘的可能了?

网友B:
楼主帮忙看看
我这个是SanDisk 19mlc颗粒,固件版本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帮忙看看
我这个是SanDisk 19mlc颗粒,固件版本是对的

用SAFM1.5或者1.7

网友:
吓了我一跳  看看我的是arc100  虚惊一场     你这个型号上市的时候好像口碑就不好

网友:
请问,这全是在SATA下操作,还是在转接卡下操作的,在刷固件的时候,我用转接卡,没有找到设备,用STAT刷固件,30%,重新拨掉,不出盘,没有刷成功,请指教

网友:
先请教另一个问题,ps3111+SanDisk颗粒,要用哪个cmd来合成?东芝还是镁光

网友:
感谢楼主的文章指引,已经成功修复3110

网友C:
你好 我是ps3111,你能帮我找下我这个固态需要用的build-s11-flasher,phison_upd_smart下载链接么?我在你上面链接里面下了build-s11-flasher提示不能运行。

网友D:
必须什么USB转接卡才能开?我试了几个USB转接卡都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必须什么USB转接卡才能开?我试了几个USB转接卡都开不了

不能用usb转接卡,直接插主板sata口

网友:
年纪大,不想折腾了,现在不想为了剩个百分之几,百分之十,买这种货了,固态,三星,intel, 最差也是镁光,其他牌子不考虑了。
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是ps3111,你能帮我找下我这个固态需要用的build-s11-flasher,phison_upd_smart下载链接么?我在你 ...

WIN7 X64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必须什么USB转接卡才能开?我试了几个USB转接卡都开不了

群联专用USB转接卡  没有只能S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