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池为何被打穿,焊针熔成铜水(12毫秒焊接)

楼主(2021-12-14):
如题,请大家分析原因,用两串法拉充到5V2,十个3713作驱动,12毫秒焊接时间,单脉冲,STC15F104W作主控。16平方线。但场管没坏,稳如泰山,修好焊针后又干了几十点,毛事都冇,正常工作。

网友:
接触时间过长?
电压过高?

网友A:
时间过长了吧

网友B:
通常电容点焊负载电阻要小于电源阻抗,获得功率是最大输出的一部分。
焊针,焊接面不干净了,然后局部电阻稍大,大的程度等于电源输出阻抗,获得最大输出。

网友C:
12ms?18650用0.2镀镍,5ms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过长了吧

12毫秒不长吧,把焊针下端部1.5mm直径的部分烧成铜水熔化要多大能量?不敢想,不会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ms?18650用0.2镀镍,5ms就够了

我用0.15镀片焊326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电容点焊负载电阻要小于电源阻抗,获得功率是最大输出的一部分。
焊针,焊接面不干净了,然后局部电阻 ...

正解,我焊的是旧电池,没有把屁股打磨干净,焊针与镀片及电池负片之触阻正好在与容阻相近的范围,获得最大输出功率,所以打穿。但如果触阻太大,比容阻大几倍,反而不会打穿,因为总回路电阻过大,反而限制了输出电流,输出功率自然不会大,就不会打穿电池。

网友:
估计时间太长了

网友:
0.2的纯镍,4串的法拉电容,9ms就能焊上了,但是下层必须是钢带或电芯壳两层纯镍焊不上!

网友:
减少焊接时间试试?

网友:
焊针是铜铈合金的吗?

网友:
时间长了,能量就大,融了。接触电阻大的地方是能量集中的地方,所以焊针表面要光洁,接触电阻要小。

网友:
好像之前用汽车继电器做的吧,怎么又改用3713了,放弃了?

网友D:
我一般用 0.02 秒。

网友:
当然点焊之前,要沙子打磨干净。

网友:
你焊针材料不对吧

网友:
所以说点焊机要做好,软硬件改进空间还很大。
应该根据能量自动计算脉冲时间,现在点焊机设置脉冲时间只是因为最容易实现

网友:
小白我还是用沙纸加刀头焊接吧,这看得瑟瑟发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用 0.02 秒。

20毫秒,你的功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