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小米10S这种情况是什么?这是自定义来电秀吗

楼主(2021-12-14):
有用过小米10S的朋友吗?我没使用自定义来电秀,是系统那种默认不使用。但来电时屏上那一半是蓝一半是黑色,那黑色象云一样动,这是系统默认的来电秀?还是系统或什么其它问题?我使用来电秀又正常,不使用就是这样子,请教一下

网友:
这有啥可问的,系统默认的。看不惯,换主题就是了

网友:
对方设定的来电秀,谁打给他都是这个样子的,有的人还是视频。

网友A:
这不规则的样式,肯定不是来电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规则的样式,肯定不是来电秀...

我就是这感觉,黑色象云一样游动,白天变成红色,染料一样游,如果设置成别的来电秀,就正常。我换个主题试一下看看还有没有这情况

网友B:
屏幕上写着,正在播放对方的彩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上写着,正在播放对方的彩铃

?真的假的?我的没这个,换个主题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假的?我的没这个,换个主题就好了

也不知道这玩意怎么关,耗不耗流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知道这玩意怎么关,耗不耗流量

hd高清通话多少是耗一点流量的,
但对于现在的手机不算什么。

网友:
这是三大运营商一起搞的视频彩铃,只要对方手机号开通了这个功能你给他打电话就有,不开高清语音通话就行了

网友C:
楼主这个像是手机系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像是手机系统的问题

后来听说是高斯模糊,不知道真假

网友:
我有几个号开了视频彩铃的就比较烦,来电就播放视频,费电。

网友:
MIUI的高斯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