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各路高手,WORD表格里贴图片闪烁问题

楼主(2021-12-14):
装上Word2007,完美解决问题了。

各路高手,WORD表格的问题
我的WORD,设置表格,
在表格里粘贴图片,
然后操作时候,表格里的图片不断闪烁。
WPS就没有这个现象。
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A:
猜测是图片太大,而你的电脑比较旧了,内存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图片太大,而你的电脑比较旧了,内存不够

电脑是8G内存,是不是和没有独立显卡有关系。
我用的是电脑的核显。

网友:
目测显卡驱动有问题

网友:
图片的像素和显示器分辨率不匹配

网友:
高像素的图片,在低分辨率的显示器上出现闪烁跳动现象。

网友:
word的图文混排一直非常弱智,用着难受

网友:
不如CorelDRAW Corel

网友B:
一般是驱动问题,可以尝试更换驱动看看有没有效果,一般建议更换旧版驱动,如无效可以更换显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驱动问题,可以尝试更换驱动看看有没有效果,一般建议更换旧版驱动,如无效可以更换显卡试试。 ...

我用的是核显,就是主板自带的显示。

网友:
你用什么显不重要,只要找到合适且没有太多bug的驱动安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