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windows10系统下SM3267开启写保护不显示U盘,关闭正常

楼主(2021-12-14):
windows7系统正常,请问诸位大神么有啥好办法?!
window10是19044.387版本!

网友A:
请问您是刚装完系统还是第一次使用此u盘还是突然出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是刚装完系统还是第一次使用此u盘还是突然出现这个问题了

第一次用!
系统用了很久了!

据说windows10 21H1和windows11 没问题,应该是这个版本的系统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用!
系统用了很久了!

哦,那可以尝试更新一下试试
我碰到一次是安装21h1,刚装完,出现这个问题,pe下是正常的,不过是别人电脑,装完就没深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可以尝试更新一下试试
我碰到一次是安装21h1,刚装完,出现这个问题,pe下是正常的,不过是别人电 ...

多谢了!
也可能是我精简优化系统的问题!

楼主:
确定是杀毒软件阻止了,但是有网友说在用的朗科带写保护U盘在同版本的杀软下就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是杀毒软件阻止了,但是有网友说在用的朗科带写保护U盘在同版本的杀软下就正常! ...

我当时是刚装完win10系统,不保护状态是好用的,保护状态就不显示,杀毒这个好像。。。说法不是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