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能换可调电阻么

楼主(2021-12-14):
这个风扇控制器是用电脑机箱里的,手动调风扇转速还得拆机箱调太麻烦,我想能不能用热敏电阻替换可调电阻,随着机箱内温度高风扇转速越快呢
12.19更新:试了不行,热敏电阻都是负系数的,阻值变化不大,换上温度越高风扇转速越慢,放弃了果断换风扇温控调节器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
确定电阻的阻值与温度范围,,直接替换吧

网友:
假如可调阻值在0-10K间变化,而热敏也在这个范围内变化,应该可以吧!

但是可调阻值在0-1K间变化,而热敏0-10K范围内变化,就不对应了

网友A:
需要经过运放转换,热敏电阻的变化范围很窄,无法满足要求!

网友:
热敏阻值选合适,一定可以。

网友B:
好麻烦呢,直接 把电位器引出来做个大旋钮做起来比较简单,但不如改成热感应漂亮

网友:
温度高了你不知道或你忘记调了怎么办?

网友C:
热敏电阻一般的阻值变化范围没有可调电阻范围大,不过通过适当的并串电阻还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经过运放转换,热敏电阻的变化范围很窄,无法满足要求!

运放是什么感觉有点像功放,模块的么TB有没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敏电阻一般的阻值变化范围没有可调电阻范围大,不过通过适当的并串电阻还是可以用的 ...

试了不行,热敏电阻负系数的换上温度越高风扇转速越慢,正系数的还没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麻烦呢,直接 把电位器引出来做个大旋钮做起来比较简单,但不如改成热感应漂亮 ...

那不行太难看了,R47迷你itx机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