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球斧电饭煲维修 整流桥和igbd坏了

楼主(2021-12-14):
整流桥和igbd坏了,

网友A:
IGBT,不是BG

网友:
电磁的电饭煲,好高级

网友B:
有没维修插座?
可能换了还会烧

网友:
这里面的走线蜘蛛看了都摇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维修插座?
可能换了还会烧

没有修,换了整流桥,和igbt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不是BG

感谢大哥纠正

网友C:
多拍些图才好,毕竟电磁饭煲拆解图见的少

网友:
看的莫名其妙的,一脸懵逼中

网友D:
用上喇叭了,应该有语音提示吧。

网友:
看外壳好像和我的同款,不知道这个用了多久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上喇叭了,应该有语音提示吧。

有语音功能,肯定又吹智能什么的了。

网友:
前几天也修了一台苏泊尔这款,不过我那个没有小喇叭。

网友E:
你这个和我家的一样,电磁炉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报煮饭完成,开始保温后,风扇还在转,先停止保温,不要马上断电,风扇还在散热,直接断电极易损坏IGBT,以前爆电磁炉的教训告诉我的,你要等几秒钟,风扇停了,再断电,顺便记得换下里面的锂亚硫酰氯电池,记录时间的可以预约煮饭,不然断电后时间归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和我家的一样,电磁炉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报煮饭完成,开始保温后,风扇还在转,先停止保温,不要 ...

应该无碍吧,对寿命多少有一点影响,应该不至于那么夸张。

网友:
烧IGBT,最好把驱动对管一并换掉,再查一下G极电阻与18V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拍些图才好,毕竟电磁饭煲拆解图见的少

要得,我第一次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上喇叭了,应该有语音提示吧。

提示没有放入内胆

网友F:
我家也用了几年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型号。电磁炉电饭锅加热比传统加热盘的快很多,煮一大锅饭应该优势比较大。只不过家里每次煮饭也就垫底那么点,好不好吃和加热快一点也没什么直接关系。大米开始也需要吸水再煮才更好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家也用了几年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型号。电磁炉电饭锅加热比传统加热盘的快很多,煮一大锅饭应该优势比 ...

为什么我的三台松下电磁煲 煮饭都比传统发热盘的慢。最快的松下38分钟, 还有48分钟的。旗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