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海尔对开门冰箱 风扇电机磨损更换轴承套(Haier BCD-539WE)

楼主(2021-12-14):
海尔对开门老冰箱,已经工作十多年了。上图看。显示屏已有缺笔,这次是风扇电机老了磨损严重,凑合找个轴承套上再战几年吧!

网友:
该换新了,支持一下GDP。

网友A:
我家美的的热天老是风扇周围结冰转起来像拖拉机,就是东西放多了才结冰给爸妈说吃完再买就是不听,老是说一打丈就没吃的喜欢屯粮没办法,你那个上点润滑油就可以了吧,那个风扇不是一直转的制冷的时候送冷风才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美的的热天老是风扇周围结冰转起来像拖拉机,就是东西放多了才结冰给爸妈说吃完再买就是不听,老是说一 ...

打仗了冰箱还有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美的的热天老是风扇周围结冰转起来像拖拉机,就是东西放多了才结冰给爸妈说吃完再买就是不听,老是说一 ...

结冰是空气水分高导致,放东西时候用保鲜袋包好,不行放干燥剂保持冷冻室干燥就不会结冰了,海尔冷冻室有除湿功能风扇不会结冰,只是时间久了磨损导致轴不同心晃动。

网友:
没有详细拆机和更换过程,差评

网友:
原来从这里拆哟,

网友:
原来是低压电机,开始我以为是塑封防水,短路环罩极电机。

网友:
原来是这样拆,还以为从外面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