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F202无线座机拆解,插卡不认,估计需要破解

楼主(2021-12-14):
单位淘汰了一些无线座机,插卡不认,估计需要破解,有经验的可以免费送一台(不包邮费),前提是需要将破解的相关软件和过程共享给大家。

网友:
有华为F501的无线座机刷机文件和教程。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b-NJnUXO3o8IVSZJVQckA 提取码: 4taz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
曾经有个同款座机,铁通的卡,改成一节18650,待机至少一个月,很给力。

网友:
我记得sim卡座附近需要改个跳线,无线通的卡定义和正常的卡有点区别

网友A:
这种座机,不要随便放卡的,以前捡的座机,直接找了个捡来的报废卡装进去试试,直接锁卡,放手机上直接显示输入PUK

网友:
这种无线座机貌似SIM卡槽与普通的针脚定义不同,普通SIM卡不能直接用,要改SIM卡槽才可以用。

网友:
以前都是把无线座机里带的卡破解后放手机上用,话费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座机,不要随便放卡的,以前捡的座机,直接找了个捡来的报废卡装进去试试,直接锁卡,放手机上直接显示 ...

可能必须使用定制的SIM卡,开机后自动输入3次pin码,都不对,所以失败后sim卡被锁了,需要输入puk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