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楼梯的感应灯怎样才能长亮

楼主(2021-12-14):
楼梯的感应灯,就是装在脚边的种,我想用开关控制,不要感应。
但是市面上买不到。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吗?

网友:
非感应类夜灯一般都支持触摸点亮。怎么会买不到?还是说你想装一堆当成楼梯灯用?那就装一排插座,买无控制的直插无感应夜灯。

网友A:
直接把感应开关拆了,加个开关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感应开关拆了,加个开关不就行了。

我楼道里的灯全换了,楼梯台阶声控,电梯出门是红外感应。不管走楼梯还是电梯确保有光。

网友:
怎么会买不到?欧普就有不带感应的,可以常亮也可以开关控制。十多块钱一个,86面板

网友:
把热释红外短接,光敏开关用黑胶布贴起来,应该就会常亮

网友B:
这不符合常理,设计是为了节省电力能源,你这是利己主义思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符合常理,设计是为了节省电力能源,你这是利己主义思维。

哪有公共楼梯装脚部感应灯的?
楼主自己家有楼,至少是个复式,自己花钱买电拉动消费,合情合理啊,何来利己主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符合常理,设计是为了节省电力能源,你这是利己主义思维。

你不知道晚上的电都是浪费掉的么?

网友:
买个随意贴开关不行吗?最简单的方案了,公共楼道除外,因为有人会把开关扣走,不合适

网友(2022-01-17):
如果是感应的,可以跳过三极管,从电源和限流电阻那直接接到灯那里。
看下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