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苦逼了--10代U在B560主板上无法安装核显驱动

楼主(2021-12-14):
大概是2020年底帮朋友配了I3 10100F 三件套 发现超划算 这个500多的CPU性能当得上I7 7700k,而7700K这个海鲜市场价格当时是2000左右,后来居然一路涨价,最近手贱就配了这个带核显的10105 考虑主板说是510、560 支持10代和11代U,就买新不买旧 买了华擎B560M HDV -A 主板,结果就是无法安装核显驱动,用最新的鲁大师跑分 CPU 可以跑30万分,显卡只有1300多点分。百度出来有人用10代U和560主板安装黑苹果,可以正常驱动,但是,目前暂时没发现win10如何安装相关驱动的方法。有大神支招么?

网友:
装最新的安装包 21H2 不要用ghost

网友:
试试驱动总裁行不行

网友:
我用10100在H510上装过WIN10集显驱动,很容易啊,没遇到什么困难。
10105在B560上装不上么?

网友A:
官方有WIN10的集显驱动啊,用官方的试试看
ftp://asrockchina.com.cn/Drivers/Intel/VGA/Intel_VGA(v30.0.100.9805_PV).zip

网友B:
直接装最新的原版windows10系统,不要ghost之类的

网友:
字数补丁 撤回

网友:
精简版   就不要追问为什么了     要问也只能问精简这个系统的 大神了

精简和GHOST版  各种问题  不能解决的   直接上微软最新正式版    你会发现以前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
我用的i5-10500,铭瑄的B560,没什么问题啊,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装最新的原版windows10系统,不要ghost之类的

我装的win10系统是还没更新的原版,看来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装的win10系统是还没更新的原版,看来是这个问题了

只要是原版,windows update打开的话上新硬件会自动安装驱动的

网友C:
I3 10100F 三件套 发现超划算 这个500多的CPU性能当得上I7 7700k,而7700K这个海鲜市场价格当时是2000左右,后来居然一路涨价

不会是打广告吧,I3 10100F真有这么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I3 10100F 三件套 发现超划算 这个500多的CPU性能当得上I7 7700k,而7700K这个海鲜市场价格当时是2000左右 ...

我打什么广告,去年底大家就发现这个性价比超高,所以价格一路涨,我当时本来还想买,结果忍住了,现在买了发现这个630 核显也很一般,都有点后悔了,打游戏的话比较鸡肋,还是得上独显,感觉自己最近又没啥要打的游戏。不过按照上面的指点 安装最新版的win10 核显驱动自己就打好了。 另外说一句 我的B560M 是真的便宜 在拼多多上买的 400块不到,但是主板上的号和包装好像对不上,不知道会不会翻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有WIN10的集显驱动啊,用官方的试试看
ftp://asrockchina.com.cn/Drivers/Intel/VGA/Intel_VGA(v30.0.1 ...

我装的win10 是19年的iso  换了最新版win10 问题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打什么广告,去年底大家就发现这个性价比超高,所以价格一路涨,我当时本来还想买,结果忍住了,现在买 ...

真正的好东西即使打广告,也是应该的。

这年头李逵和李鬼让广大的普通消费者真假难辨,分不清楚,故有此问。
=============
I3 10100F 三件套 发现超划算 这个500多的CPU性能当得上I7 7700k

你去年买的I3 10100F 三件套是哪三件套,今年涨到什么程度了?

最近想配一台电脑,搭车咨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正的好东西即使打广告,也是应该的。

这年头李逵和李鬼让广大的普通消费者真假难辨,分不清楚,故有此 ...

去年在京东买的盒装10100f 和 技嘉H410M H 当时价格只要了1000出头,现在盒装比这个价跌了些吧,但是我买的是带核显的 现在价格散片还是比去年底高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去年在京东买的盒装10100f 和 技嘉H410M H 当时价格只要了1000出头,现在盒装比这个价跌了些吧,但是我买 ...

感谢支持反馈

去年在京东买的盒装10100f 和 技嘉H410M H
不是三件套吗,我怎么看着是两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支持反馈

去年在京东买的盒装10100f 和 技嘉H410M H

单独买了条金士顿内存200,现在京东价格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