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 是买个新电钻好还是换个电机合适呢

楼主(2021-12-14):
各位大师:充电手电钻电机坏了,有可能是电机碳刷短了,看了看电机碳刷是一体的不好修,现在网上的充电钻也不贵,是买个新电钻好还是换个电机合适呢,请各位给出个主意。还有如果买百元左右的充电电钻买哪款好点。

网友:
换个电机吧,那个电机淘宝很便宜的十元左右。

网友:
东成,便宜耐用。

网友:
换电机10-15元。也许你会觉得不划算,但是低价电钻的坑太多了,比如齿轮咬合不到位。

网友A:
先要确定你的电钻怎么样,好电钻肯定换电机,垃圾电钻直接接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确定你的电钻怎么样,好电钻肯定换电机,垃圾电钻直接接钻。

除了电机以外机身还可以,两块36VF电池还挺好。

网友B:
36VF电池??这个标注不是国产寨厂专用吗?瞬间感觉这个钻好不到哪里去了

网友C:
昨晚不是有那个29元的真无刷吗!楼主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VF电池??这个标注不是国产寨厂专用吗?瞬间感觉这个钻好不到哪里去了  ...

嗯,有可能,本人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晚不是有那个29元的真无刷吗!楼主没买?

没看到呢,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看到呢,能给个链接吗。

昨天不是有个坛友买到了吗那个潭祖,我也晃了一下电脑版就有标注69-40=29的广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昨天不是有个坛友买到了吗那个潭祖,我也晃了一下电脑版就有标注69-40=29的广告, ...

现在没有了吧

网友:
反正别买博世有刷, 配一个有刷电机好像要七八十, 等于一个国产无刷,其他牌子的电机十块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没有了吧

不知道,我用的手机没有

网友E:
楼主不常用的话,买个国产的就行了,不是有29元的潭祖无刷的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除了电机以外机身还可以,两块36VF电池还挺好。

一看这个电池型号这个品牌就好不到哪里
电池上斗大的36VF就是骗人的,可能就是12伏或者其他低电压。

网友:
36VF,肯定不是好的牌子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看这个电池型号这个品牌就好不到哪里
电池上斗大的36VF就是骗人的,可能就是12伏或者其他低电压。 ...

原来是这样,不过我看到电机上标注的是GRS550VC-21V字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常用的话,买个国产的就行了,不是有29元的潭祖无刷的吗。

楼上也说过有29元无刷电机,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有可能,本人不懂。

正经牌子电池上标注的都是像 21V 4Ah ,前面是电压后面是容量,只有国产寨厂哗众取宠会有VF这样不规范的标注,它这个VF也不是单位,就是个型号,而且没有特定标准,各家按各家的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