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发现Win7的一个改都改不好的毛病

楼主(2021-12-14):
我有个电脑装的是Win7/10的双系统,开机进入Win10,正常显示当前时间,设置里是UTC+8时区自动对时。重启电脑进入Win7系统,里面的设置也是UTC+8和自动对时,然而开机出来就是比正确时间慢8个小时,重新手工对时或按下自动对时,时间同步到正确时间。但重新开机如果进入Win7就会慢8个小时,进Win10就正确。
还有一个电脑是Win7单系统,开机会快8个小时,时区设置UTC+8正确,自动同步打开,无论怎么改正时间,开机后总是快8个小时。
这会不会是BIOS问题。但BIOS里没有时区设置,再BIOS里改了时间,只要开机启动Win7,就会快8个小时或慢8个小时,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用过WIN7自动校时,没出过问题
倒是在装了黑苹果双系统的机子上发现过2个系统时间对不上的情况

网友:
windows双系统也用过,没有这个问题,你是不是时区设置错误了?我只有在linux和win之间遇到过

网友:
自动对时的网站换一下,我原来用自带的,差五分钟,后来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
这应该是系统问题,或者某些软件冲突。

我用win7有10年左右,好几台机子都是7,换个各种人封装的系统,都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黑苹果双系统的机子和Win的正好差8小时

网友A:
封装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
我做电脑的 做过几千台电脑系统 没遇见过这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封装的系统有问题。

我的电脑也是,一直正常换了个精简版的Win10后时间经常慢几个小时,怀疑系统问题。

网友:
双系统的问题,如果只有win7则不会出现

网友:
我也是曾经是电脑发烧友给朋友安装这么多的win7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估计是楼主的系统问题(英文版的win7???),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要就说是人家win7的毛病,win7不背这个黑锅

网友:
改下注册表就行了,这问题之前在一个WINDOS,一个安卓X86的情况下出现过。

修改 Windows 使用时区的方法是在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TimeZoneInformation\

下面增加一个名为 RealTimeIsUniversal 的REG_DWORD 键,并赋值为 1。

或者直接管理员权限的命令行运行:
Reg add HKLM\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TimeZoneInformation /v RealTimeIsUniversal /t REG_DWORD /d 1

而让Linux(Android) 使用本地时间的方法是:
先下载个终端,然后终端运行
$sudo gedit /etc/default/rcS

把里面的 UTC=yes 改为 UTC=no

网友:
黑苹果双系统的机子和Win的正好差8小时,以前是双系统黑苹果调冰岛时区,但是现在只装了黑苹果时区也正常了

网友:
一般都是优化过的系统的问题,原版系统肯定没这问题

网友:
同样的网络,链接WIFI对表就是对不上,应该是电脑与服务器之间延时过高导致的。Win10授时服务器的地址跟Win7不一样,可以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