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盒子MDZ-09-AA;开机画面不进系统!计划性报废?还是升级就废?

楼主(2021-12-14):
亲友的盒子,说不进系统。一直扔一边,不知是自行报废还是升级了报废。。。

到手试了试现象一样,上网搜索一下很多共同案例! 有说字库坏了,是小米计划性报废?还是远程报废???

3.5mm配重不错,不是铜的也不是铁的,可能锌合金一类~

网友:
话说小米都开始玩配重了。这个配重应该起点加固的作用

网友:
这个应该是散热板吧?

网友A:
楼主,我出1000M帀求包邮赠送,可以吗?

网友B:
这个盒子我也有,当初上网查了一下,说可能是小米故意搞的,在一次更新后很多机器都砖了,找售后也只让买新的,不能修。自己修的话得飞线直接写emm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出1000M帀求包邮赠送,可以吗?

人家2万m币呢,包邮还得倒贴10块钱

网友:
刷一下呗,刷不上就是字库坏了,换字库就没必要了,都可以买个好的了

网友:
这个机型发热的厉害,我的被我扔海鲜市场处理了

网友:
美中不足后期把网口给阉割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盒子我也有,当初上网查了一下,说可能是小米故意搞的,在一次更新后很多机器都砖了,找售后也只让买新 ...

那这真是太可恶了。

字数补丁.exe

网友:
估计自动升级固件所致,当年广电整理机顶盒市场,强制停用无授权应用。

网友C:
更新太快了,配置低了

网友:
这配重也兼散热器了,但用硅胶垫导热还是差了点

网友:
小米手环就是升级后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新太快了,配置低了

确实。 板子看做工可以。字库就坑爹了~计划性报废!

网友:
小米做的东西太多了,盒子我还是开博尔算了。

网友:
同款我有一个,某次不知道是被远程怎么弄了下,就一直停在开机界面进不去了。
后来网上一搜是普遍现象。

网友D:
自从我的小米6x变砖后,我对小米的品控就深信不疑。

网友:
腾讯极光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从我的小米6x变砖后,我对小米的品控就深信不疑。

不是品控问题,相反我觉得品控极好。
但就是因为不坏,很多人包括我都不换了,这样厂家怎么卖新的呢?
我两个小米手环2被强制升级后屏幕变黑,一个小米盒子2也是这样没有升级也没被强制升级但就是远程被变砖了。
不过这个做法比品控差更恶心,我后来不再买它家的盒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