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网易云音乐缓存文件解密,转自吾爱破解

楼主(2021-12-14):
1.随便播放一首歌曲,使其产生缓存文件,并在下载设置中找到缓存目录(如果缓存文件较多的话可以按照时间排序,找到最近播放的歌曲)

2.打开缓存目录,并找到文件后缀名为UC的歌曲缓存文件

3.将文件后缀名UC改为MP3

4.使用010Edit软件打开我们刚修改后的MP3文件(010Editor我们已经破解过了)

5.对文件进行异或操作,完成解密

点击OK,保存文件即可,之后就可以点开我们解密后的MP3文件,使用任意播放器均可(该方法对VIP歌曲同样适用,大家可以自行尝试操作)

原帖地址: https://www.52pojie.cn/thread-1556228-1-1.html

网易云在线缓存歌曲(.uc文件)解码转换成无损格式(.flac)
用python实现批量转换
感谢Nattevak提供思路:https://www.52pojie.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6228&highlight=%CD%F8%D2%D7%D4%C6
ucToFlac.py代码如下
import os

def getAllFiles():
    #返回当前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名
    path = os.getcwd()
    return [f for f in os.listdir(path)]

def isUcExtension(file):
    #判断是否是.uc文件
    if len(file) >= 4 and file[-3:] == '.uc':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def ucToFlac(file):
    #将当前文件按字节与0xA3进行异或,并对文件格式进行修改
    fSource = open(file, 'rb')
    fOut = open(file[:-3] + '.flac','wb')
    content = bytearray(fSource.read())
    for index in range(len(content)):
        content[index] ^= 0xA3
    fOut.write(content)
    fSource.close()
    fOut.close()

#函数调用:将当前目录下所有的.uc文件自动解码成.flac文件
files = getAllFiles()
for file in files:
    if isUcExtension(file):
        ucToFlac(file)
        print(file[:-3] + '.flac' + '转换成功')

原帖地址:https://www.52pojie.cn/thread-1560121-1-1.html

网友A:
小白我还是用音乐聚合软件或是直接内录吧,派森这玩意玩不转

网友B:
有腾讯视频的转码方法吗?

网友:
现在听个音乐都要开会员啦,不是下载,是在线听啊。怀念当年百度直接下载的时代

网友C:
木耳朵 一般 是 apb block + 128k 试听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我还是用音乐聚合软件或是直接内录吧,派森这玩意玩不转

可以用第三方软件 YesPlayMusic播放音乐,然后F12下载MP3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腾讯视频的转码方法吗?

没有关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耳朵 一般 是 apb block + 128k 试听版本

我也听不出好坏,就是网易云的歌多一些,然后推荐的都还比较合口味

网友D:
目前用的酷我破解版,手机可以直接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目前用的酷我破解版,手机可以直接下载。

求搭车!我只有电脑版的

网友:
有个专门的软件,一键点击能把上面的步骤做完,然后直接保存成新的MP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搭车!我只有电脑版的

我得回家找找家里的电脑。应该也是在吾爱上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腾讯视频的转码方法吗?

目前保守一点的办法是用老版本的TX视频先下载,然后再用格式转换软件去转码。
稍复杂一点的是先正常播放,播完了去缓存里找TS文件,再去把小段的TS合并成MP4的。
氪金的办法,就是去买某捷的会员,然后用他们的格式转换直接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保守一点的办法是用老版本的TX视频先下载,然后再用格式转换软件去转码。
稍复杂一点的是先正常播放 ...

还可以录屏嘿嘿

收费的软件,有好几款,有的水印在中间,有的在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