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1-12-14):
前几天充电器坏了 无输出 查出来是正反接保护的可控硅坏了 bt151 买了换上修复 没拍照 想着之前原车配的也坏了 当时急用就买了新的没修 这次干脆一块修吧 打开就看到保险黑了

楼主:
没有保险管 就用漆包线了 这还是四驱车时代绕马达的 怎么来的不记得了 可能是拆变压器  弄一段焊上 试机不行 听见啪啪啪 一看热敏电阻坏了 5d9的 买了换上 试机 短接bt151随意两脚 输出线还是没电压 量板子上是有电压的 难道线断了 量下果然 换线 昨晚弄到11点 下楼充电 看功率计有190w 56v2.6a的

楼主:
剩下4个bt151一包热敏电阻 然后跟修电动车的说充电器坏了自己修好了 于是他给我一个三轮车充电器让我修 初步判断场效应管击穿 整流桥击穿 买了元件还没到

网友A:
能修充电器,竟然没有保险管?

网友B:
向楼主学习一下,请问这种带正反接保护的,在插上交流220V时,输出是没有电压的,那怎么判断是修好还是没修好呢?

网友C:
这电源体质不错

网友D:
不知道用多细的铜丝代替保险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修充电器,竟然没有保险管?

真没有 去电动车维修店里找都没有 还给了我一个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楼主学习一下,请问这种带正反接保护的,在插上交流220V时,输出是没有电压的,那怎么判断是修好还是没修 ...

要带负载才有输出 空载绿灯 风扇都不工作 接了电瓶车再通电变红灯 风扇工作 这就是在充电了 通过单向可控硅控制的 用功率计看功率更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体质不错

是的 原车配的 用了五六年才坏的  这个坏了急用买的用了才一年就坏 对比过板子确实原车的好 看功率计180w 后买的才15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用多细的铜丝代替保险会比较好

这个不清楚了 这一阵在弄微波炉变压器 拆下来的铜丝感觉粗了 这才找出四驱车时代绕马达的线 150w充电器看电流是1.1a  这个原车配的180w 电流应该会大些 看资料一般用2a保险

楼主:
180w 1.3a电流 标称59v2.6a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向楼主学习一下,请问这种带正反接保护的,在插上交流220V时,输出是没有电压的,那怎么判断是修好还是没修 ...

用镊子短接中间脚和旁边的任意一脚,如果有输出,就好了,没输出就继续修

网友:
我都是去修车店找坏充电器拆元件,淘宝买元件怕假货。。。。。没错,一般修车店老板都会给活,互利互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向楼主学习一下,请问这种带正反接保护的,在插上交流220V时,输出是没有电压的,那怎么判断是修好还是没修 ...

我是跳过可控硅测电压正常后,接电瓶实战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镊子短接中间脚和旁边的任意一脚,如果有输出,就好了,没输出就继续修 ...

如果可控硅本身坏了插电瓶还是无输出的   我修另一个后买的充电器就是这样 元件没到前我焊接短接了两脚强制输出先用着 不过这样有个问题 充满后没有涓流阶段了 而是一充一停 绿灯和红灯不停变化 元件到了换上就ok

网友F:
昨晚朋友的充电器突然坏了!临时找我救急,拆开一查有输出但插头没电压,开始以为线有问题,再查原来是BT151没通,依稀记得151只是防反接没多大用处,就先短路151先顶着用,请教大神短接会不会有其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昨晚朋友的充电器突然坏了!临时找我救急,拆开一查有输出但插头没电压,开始以为线有问题,再查原来是BT15 ...

没事 我另一个坏的买的元件没到前就短接用的 只是没有涓流过程了 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80w 1.3a电流 标称59v2.6a

这是输入功率,输出59*2.6约153W,算上转换效率基本80%,180W很正常

网友:
这充电器值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