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黑:路由器真的不是越近越好?

楼主(2021-12-14):
是一台单天线2.4g手机wifi的正常表现。理论速率72M,实测约40-50,隔一堵墙也可以做到:

后我坐下来,手机位于中指处,距离天线约50cm;路由器4MIMO,3外置天线+1内置天线:

后:

极慢。丢包。测了十几次均如此,完全符合物理实验的可重复性。

附近有干扰?

了排除这个可能,把手机后移约20cm,肉眼可见速度迅速恢复(蓝色为下载):

全向天线辐射能量分布图,Z轴为天线方向。按理说,手机平行于天线,信号是最强的:

这是不取对数(分贝)的能量分布。虽然看不太懂,但意思是天线发射有若干尖瓣,和角度有关。

所以我又把手机转了方向,中指位置依旧如此。

是Matrix的程序渲染这个区域时,赋值错误了?

嗯嗯,这也许是个虫洞。我准备把JJ放上去,看看会不会链接到志玲姐姐那里。。。

网友A:
志玲那里的队伍还有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志玲那里的队伍还有很长

据说MIMO的意思是多进多出?哪个接口都行,我不挑食的。。。

网友:
黑泽在看着呢

网友:
进来看结果!

网友B:
你们楼上这说的都是啥?咋一句都听不懂

网友:
看到志玲姐了吗

网友C:
2.4G就是这样啊,太近了反而慢 5g倒是无所谓

网友:
我用一对百米2测试过,相距1.5米左右时速度不行,大概6MB,稍远一点(10米),速度就跑到11MB了。

网友:
最怕链接到狗嘴里!

网友:
是这样  距离半米以外正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G就是这样啊,太近了反而慢 5g倒是无所谓

什么原理?都是电磁波,如果2.4G有盲区,那么5G也应该有才对。一开始我觉得是波的干涉导致,但2.4G波长12.5cm左右,我后移约20cm,好像也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楼上这说的都是啥?咋一句都听不懂

闺蜜2,HD版

网友:
买一个聚光的手电筒,你会发现想照的越远就得越聚光,越聚光离得近覆盖的面积越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MIMO的意思是多进多出?哪个接口都行,我不挑食的。。。

老哥口味不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MIMO的意思是多进多出?哪个接口都行,我不挑食的。。。

你的意思是把JJ先换成这个?

网友:
从Wi-Fi扯到黑洞再扯JJ搞志玲里头,楼主这是真爱呀

网友:
大神讲江湖黑话,一般人听不懂

网友:
这不是距离的问题,是发射信号的方向问题。前几天还见一个蠢货说全向天线没方向性

网友:
因楼主对论坛做出不雅动作,被班主关小黑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