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筒没有保护板,请问会过放损坏吗?

楼主(2021-12-14):
手电筒电池是18650,充电ic4054不带过放保护,会不会饿死?还是说Q5灯芯在电池电压低于3.0V时就开始不能导通而自动中断输出?

网友:
如果手电筒不带过放保护   会把电池饿死

网友A:
饿死和过放,不一样吧?

网友:
不过有些手电带低电压提示   电池电量低时会一闪一闪

网友B:
没玩过手电筒,是不是电压低了亮度也低了??就很直观的告诉你要充电了?

网友:
低端的手电都没有 过充过放保护!

凭眼睛的感觉吧,手电亮度低了一 两个等级,就充电呗

网友C:
放心,灯泡不亮时降到2.3-2.4V时,已经时微安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心,灯泡不亮时降到2.3-2.4V时,已经时微安级了,

那就放心了,手电筒不能照明时 锂电池应该还有2.5以上电压,那就还好 不会太损伤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饿死和过放,不一样吧?

确实,电池本身会自放电但可以忽略不计,主要是怕手电筒在电池最低过放电压时 还能导通耗电

网友:
最好能控制最高最低电压

网友:
我的手电筒因为处在常亮档时也有时闪,弄得颠倒看不清东西,所以就去了电路板直接串联5w0.1欧陶瓷电阻,用到亮度明显下降时(约3v)就取出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手电筒,是不是电压低了亮度也低了??就很直观的告诉你要充电了? ...

确实是这样简单直观地判断电池电压高低的。

网友(2022-04-02):
原则上会的,但如楼上说的,亮度低了,就充吧,也简单.

网友(2022-06-18):
个人用的飞月光电的手电,驱动板连续半按5下后进入电压显示档位,用闪烁显示,例如电池还剩3.9v电压就是闪烁三下间隔再闪烁九下。

网友:
手电筒电池没有保护板肯定是会过放损坏的。

网友:
我有个手电也是18650没保护,都是不亮了才充电,也能 用,不过容量不知道有没有下降,反正充一次电都能用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