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WAR1200L企业路由器详细拆解

楼主(2021-12-14):
网上搜不到详细拆解...手上有一个信号不怎么好换下来的tp路由 拆解顺手看看wifi信号为什么差。
tp这款路由主板是真的难拆 难装 拆装耗时1h+

掀开头盖骨,映入眼帘 一大坨黑色散热片以及固态电龙!tp啥时候这么良心过

噫,散热个寂寞?面子工程?

清理干净 蛮好看的嘛 2.4G还有PA

CPU: QCA9563 775MHZ MIPS架构 内部集成3*2.4g (这路由实际只用到2*2.4g tp老缩水怪了
RAM: 64MB DDR1内存
ROM: SPI 16MB
switch: 最下面RTL8367S 五口千兆交换机芯片 走SGMII跟CPU通讯 刚好对应背部5个网口

QCA9886 5GWIFI芯片 2x2MU-MIMO 走PCIE跟CPU通讯

内置电源 12V 2A,不太懂电源结构 只看到有EMI 压敏电阻 算好吧?

难怪WiFi信号不好 ipex插头和线都分离2.4g和5g都有这种情况

emmm固件真一般 唯一亮点ac管理功能,openwrt加对应功能插件随随便便秒这渣固件
tp的东西真坑,企业级就这?就这?

网友A:
我们公司还在用WAR450L,450M无线的,就当个有线路由器在用,无线是每个房间装的锐捷的墙插AP,还只有2.4G,人一多就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还在用WAR450L,450M无线的,就当个有线路由器在用,无线是每个房间装的锐捷的墙插AP,还只有2.4G ...

有条件扔个带5gwifi的路由吧 体验会好很多

网友:
天线接头还是焊接的好点,IPX接头虽然方便,但极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
散热片后面到底有什么鬼?

网友:
图上有9个网口?

网友B:
我看企业的东西,也不过就是用户容量大,寿命长,有特殊功能吧。我觉得几十块钱的家用路由器用起来真没什么不好的,在信号范围内是挺好的,如果说居室比较大,还是多个路由器来的实在。我就安了两个路由器,都是百元内的,我觉得没什么不妥,只要信号强度之内,网速根本不受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看企业的东西,也不过就是用户容量大,寿命长,有特殊功能吧。我觉得几十块钱的家用路由器用起来真没什么 ...

就是厕所信号不行。啥时候再来一个,呵呵呵

网友C:
TP算是国内起步比较早,固件简单,做工还行,启动速度快了,用料国内版本不如国外版本,天线方面和固件维护方面最明显

网友D:
企业级卖的是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企业级卖的是软件

建议您拆几个真正企业级设备,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比这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算是国内起步比较早,固件简单,做工还行,启动速度快了,用料国内版本不如国外版本,天线方面和固件维护 ...

这个确实是,国内版本硬件软件不如海外版

网友:
上次去个哥们公司,看到他在用TP LINK,他号称程序员出身,然后干了10年系统集成,然后认识我,跟我做化工。
我说,靠,用LINK,不是LINKSYS, 以后不要和我说,你做过系统集成,我业余玩的水准,都比你高。
TP LINK , D LINK这种烂货,我也不是没用过,客户端一多,都不需要并发多,只要客户端多,就特么卡死。垃圾。
思科,netgear, linksys, 华硕,也就这几个能用,H3C也不错,其他,包括华为,约等于,垃圾,做过对比,用过的,都知道。
这种货也就骗骗啥都不懂的一般百姓吧。

网友:
我有个这玩意,主板问题,只有一个lan口可用

网友:
这玩意  带机量可以有50多有线+50多无线  完全不卡

网友(2024-10-11):
带机这么多,内存只有64M啊

网友:
看着做工还行

网友:
这个一般连入用户不超过50还是可以的,不过tp的固件确实要吐槽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厕所信号不行。啥时候再来一个,呵呵呵

蹲坑摸鱼

网友(2024-12-31):
灯常亮,所有lan wifi都没有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