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惠普笔记本电脑不开机,一元件发烫,丝印3B=2j 220

楼主(2021-12-14):
朋友的一台笔记本不开机了,灯也不亮,拆开后,插电,发现一个元件烫手,周边元件没有发烫迹象,图示这个元件发烫,丝印看不大清,好像是 38=2j 220,各位大神给看看

网友:
应该是个DC DC吧。

网友:
不是发烫就一定坏,不懂的还是别自己修,否则肯定会出别的问题

网友:
一元出吗

网友:
直接打我账上吧

楼主:
好的各位大神,我再看看,也下载了电路图了,研究研究看看,不行就拿去电脑城找人修

网友:
隔空诊脉 有这能力我还在这水帖子

网友A:
至少要先量一下前级后级的阻值,一般ic坏的可能低,多半是后级短路或者漏电

网友B:
这个是drmos。发热也可能是后级短路

网友C:
与那个发热的元器件无关, 是其他地方短路了。  那个原件还能发热就表示还是好的。

网友D:
找人修就是100元起步价了,,自己先用万用表量量附近有没有短路的电阻电容吧

网友E:
大概率是后级某个贴片电容击穿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www.richtek.com/assets/product_file/RT7290A/DS7290A-04.pdf
https://www.richtek.com/assets/pr ...

感谢大神提供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人修就是100元起步价了,,自己先用万用表量量附近有没有短路的电阻电容吧 ...

好啊,感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概率是后级某个贴片电容击穿短路了。

好啊,感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那个发热的元器件无关, 是其他地方短路了。  那个原件还能发热就表示还是好的。    ...

好啊,感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要先量一下前级后级的阻值,一般ic坏的可能低,多半是后级短路或者漏电 ...

好啊,感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drmos。发热也可能是后级短路

好啊,感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要先量一下前级后级的阻值,一般ic坏的可能低,多半是后级短路或者漏电 ...

大神,这个前级后级是哪几个或哪一片区域啊,我是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