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全网首拆~帧田 级联宝 POE受电交换机

楼主(2021-12-14):
外壳是超声波焊接,捣鼓半天才做到PCB无伤拆解

九齐的8位单片机+lm393电压比较 应该是做poe功率检测

RTL8309N 八口百兆交换机芯片,只用了三口 却要上八口 交换机芯片 迷惑;1117线性降压,这个模块空负载也要耗电1.13w

正面大电容下方的芯片丝印被打磨 看不出,应该是poe握手芯片。涂点三防漆 防碎屑掉进去短路,就这样用了,散热还好

网友:
去年冬天的时候给一足浴加POE头,用的这个,已经稳定一年了,确实方便

网友A:
交换机模块5脚,8 脚相差一点点,或者价格一样,或者芯片缺货,像论坛有人发某汉bgk的5口交换机拆开里面是许多年前的tp路由器主板,并且是旧的,一个接口颜色都不一样

网友B:
带有短路保护的非标POE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有短路保护的非标POE供电

这个支持国标 和非标两种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支持国标 和非标两种供电

只能是说兼容国标,不能说是符合

网友:
第一次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模块5脚,8 脚相差一点点,或者价格一样,或者芯片缺货,像论坛有人发某汉bgk的5口交换机拆开里面是 ...

是的,你说的那类帖子我也有看到过。

20G+512G

网友:
这壳拆的。。。大力出奇迹了吧。。。

网友:
这焊盘打胶了?

网友(2024-03-15):
刚买了一个,来看看,算了我还是不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