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清理进水的电脑屏幕升降器

楼主(2021-12-14):
单位工位上的电脑屏幕有升降器。某天,不小心进水了。导致整排工位跳闸。当时没空,没处理,只是断掉这个工位电脑屏幕的升降器的电源,其他工位就可以上电了。因为过保了,所以自己打开看看。

工位下面的箱子

除了电源线,就这么几个接线。

一个小插曲,发现排插上一个这个

徒手拔不下来。用老虎钳,扯下来。

当然是破坏性的。

这玩意儿是5v 1A,坏的上面应该有些年头了。说实在的,挺危险。算是排除了一个事故隐患吧。
接着办正事儿。
整个屏幕升降器拿下来。

开膛破肚。

主要内容

上半部分的滑动机构。

这些是水渍干了的地方。看颜色不光是水。
各个板子拆开,测量一下。

下半部分是电源和升降机电机的控制。

各种接线

这是屏幕降下来的情况。

左右两边都有一个弹簧连接机构,控制室上面的顶盖。

当这个弹簧弹起来的时候,可以打开顶盖。

经过一番检测,没发现短路或开路。
加市电,也没有跳闸。

这是抬升的过程。

屏幕抬升到顶后,向后倾斜的时候,会接通显示器。

盖板上水渍

隐约可见,有个脚印。不是我的,可能以前修理人员留下的?

安装回工位。收工
谢谢观赏!!

网友:
好高级,我们只能用75寸大电视当显示器,升降是不可以的哈哈哈哈

网友A:
可能是咖啡或奶茶吧! 是不是小资类的影视剧看多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咖啡或奶茶吧!  是不是小资类的影视剧看多了,哈哈

开始说是水。后来问说是茶。因为污渍有粘性,我说不光是茶吧?回答说有一点点枸杞。反正是问一点,说一点。也懒得去问了。故障不大,警告其他人员注意就行了。

网友:
在会议室见过,安装还是比较简单的。第一次见内部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说是水。后来问说是茶。因为污渍有粘性,我说不光是茶吧?回答说有一点点枸杞。反正是问一点,说一点 ...

估计是加糖了吧

网友:
这个升降器有点意思,想买个在家里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始说是水。后来问说是茶。因为污渍有粘性,我说不光是茶吧?回答说有一点点枸杞。反正是问一点,说一点 ...

不用再问了,其实是尿,而且血糖比较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再问了,其实是尿,而且血糖比较高……

这是怎么滋上去的?

网友:
高级玩意啊,没用过的都是高级玩意

楼主M真的不少,怎么攒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怎么滋上去的?

只能问楼主了……

网友:
运动件背后没拆看看

网友:
想不到屏幕还是升降器这高科技产品支持了。

网友:
一般不都要在屏幕背后打印出来彩色文字贴上去嘛

我见过还前后双屏的,背后专门用来显示名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问楼主了……

8139太坏了,讨厌了

网友:
真的隐患啊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这东西,网上查是会议桌上用的,不知道是不是没留意或笔电平板普及了的原因,在电视上,生活中也没见用这个的。

网友:
学习了内部结构!

网友:
同常的应用场景都有哪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