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INI H61主板套件,带内存,固态硬盘,CPU,加配500G硬盘1个,24V烙铁用电源

楼主(2021-12-14):
MINI H61主板套件,带内存,固态硬盘,CPU,160元1套,无挡板,无电源,SATA接口坏1个,个别USB等接口插针歪,有5套,出4套,带风扇散热的我自己留着了,170元包运.加配500G硬盘1个,

24V烙铁用电源,电压12至24V可调,输出有接口接24V烙铁,30元一个,包运,有4个出3个,自己留1个,

楼主:
工控主板,H61,带内存,固态,CPU,-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64037437869

网友:
看一下主板接口

网友:
主板多大尺寸的,17*17?

网友A:
1是百兆网卡不是千兆,2没有USB3.0,这两个大缺点不值这个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是百兆网卡不是千兆,2没有USB3.0,这两个大缺点不值这个价吧

终于有懂行的人发表看法了

网友:
百兆?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是百兆网卡不是千兆,2没有USB3.0,这两个大缺点不值这个价吧

单网口,高功耗CPU,不适合做软路由,
SATA接口少,做NAS也不合适,
做下载机吧,还不如买个几十块的3.5寸工控板。

楼主:
用得上的才买,

网友B:
电源功率多少?

网友:
神机,够经典的。

楼主:
应各位坛友的要求,这个价格高了,这样,需要的加10元,170元,配500G硬盘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功率多少?

12V5A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这这这百兆网卡拿来做什么用啊,挺好的版型白瞎了。听说螃蟹网卡直接把百兆芯片换成千兆的,再换个变压器其他啥都不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V5A可以正常使用了,

12V5A,只有60w,最多做个T12

网友:
MINI H61主板套件,带内存,固态硬盘,CPU,160元1套,无挡板,无电源,SATA接口坏1个,个别USB等接口插针歪,有5套,出4套,带风扇散热的我自己留着了,170元包运.加配500G硬盘1个,

楼主:
查询了下网卡芯片是RTL8111E的,都说是千兆的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5A,只有60w,最多做个T12

电源是24V的,还带调节功能,从12V到24V可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是24V的,还带调节功能,从12V到24V可调,

最大60w,24v只有2.5A电流,做个T12勉强够用

楼主:
继续出。都还在?